【安富莱】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例程和视频教程,请在本帖回复。

楼主(2012-05-08):
收集一下大家对例程和视频教程的需求,以便于我安排时间逐步完善。
请在本帖回复。

2011-03-08 汇总的例程需求:
(1) USB通信的的例程
(2) 定时器溢出中断或比较匹配中断函数的例程,不用滴哒的
(3) 捕获功能测试频率
(4) 基于STM32的GPRS例程
(5) USB接口阅读U盘里的文件
(6) 协议转换类例程(如网口转串口,网口转CAN,转485);
(7) 远程监视类设备(需要远程监测记录现场的温度、湿度或其它数据);
(8) 用VC做一个上位机程序通过USB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的简单例程
(9) wm8978单独用于录音和输出, 和wm8978结合收音机的例程   {录音例程已实现}

(10) TCP Client端范例
(11) 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和例子(中断模式和查询模式)
(12) 使用STM32外部SRAM作为数据存储(数据区)的例程
(13) 使用定时器对外部脉冲计数的例子
(14) 基于NAND和NOR还有SPI FLASH 的FATS
(15) 读取DS18B20的例程
(16)做一个SDIO的例程和uCOS-II的例程合并的例子

==============
其它建议:
对应GCC开发工具
Ex300_uCOS-II_创建任务&邮箱通信例程_2011-02-08.rar   能介绍一下ucOS-II的移植过程吗?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谢谢!!!
视频例程也是高起点:STM32 USB,STM32 网络,STM32 GUI等
  建议 1. SDIO 范例,因为原ST 范例我RUN都有问题.(增加FAT32)
           2.  USB 范例(U 盘架构)
UCOS和UCGUI的教程,从简单到复杂的,最好都有,买板子的时候最好配
我对 wifi 很有兴趣,会不会考虑嵌入安富莱开发板。
最好有文件系统以及GUI方面的资料
视频教程以简单,入门为主,操作详细介绍。基础理论,和高级理论以文档。视频教程最好简洁,操作者一试就成功。文档最好学学周立功的LPC系列的编写。。那你就牛了
可以增加RT-thread的相关程序代码
需要操作系统移植的视频教程啊。。。嘿嘿。。UCOS 或者 Uclinux 都可以唉
很需要讲解RAM,ROM,Flash的操作,
如何将程序下载到不同的地址里去运行,如何在开发板上操作

网友:
UCOS和UCGUI的教程,从简单到复杂的,最好都有,买板子的时候最好配

网友:
请介绍些Real View MDK中自带的RTOS,FS,USB,以及emwin GUI等例子!!

网友:
我强烈的建议:
    1.录制一个PWM的可变占空比的(不需要讲硬件,提一下即可。重点是细心全面的写出这部分程序,边写边讲,尽量少去大量的复制,那样没意思,这是给初学者的,通过此例程的视频可以把大家带入GPIO control的大门,才算讲到位了)。
    2.录制一个USB的(怎么样从硬件上区分HOST还是OTG,U盘又是怎么样的?重点放在程序的编写和讲解,其他的地方就少用点时间,重点讲清楚程序中那些语句的意思)。
    3.录制一个原有的GUI/uCOS中怎么样新增一个功能?怎么样移植?新功能加入后烧写到板子上的效果。(这样就把GUI/uCOS 就讲全面啦)(因为uCOS的源码的建立的视频在网上已经有了,而且讲的相当的全面和细致了)

如果把这里讲好了,那么好多的例程大家就自己可以看懂了。所以,重在讲解程序的语句,边写边讲最好。写好了再讲的话,效果就少了。

网友:
关于外部中断的例子

网友:
1.USB做Host接USB键盘或鼠标或扫描器的例子
2.PS2接鼠标键盘的例子

网友:
楼主的视频教程什么时间发布啊?期待啊。。。

网友:
基于STM32的虚拟示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网友:
uIP 串口转网口或是LWIP 也可以...希望有客户端的范例

网友:
信号采集和逻辑控制时序外接开关方面的例程

网友:
能否给出5.0寸屏的驱动
天天向上

网友:
红外解码程序比较简单,不知道什么能看到这个程序??

网友:
STM32F103 的uclinux

这里有 STM32F2的uclinux
https://github.com/EmcraftSystems/linux-emcraft/downloads

网友(2012-07-20):
有关红外的,视频监控的例程,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坛主啊,弄一个emWin的例子出来吧。

网友:
含泪跪求 SD卡读取 动态gif文件显示LCD的例子

网友(2012-10-23):
STM32外扩IS62WV5128 SRAM,然后通过USB虚拟成一个U盘

网友(2012-12-23):
弄个NRF24L01无线1对多的

网友:
大大来个 基于NAND和NOR还有SPI FLASH 的FATS呗

网友A(2013-07-08):
stm32f103有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等中断函数的历程
just connect me

网友(2013-10-05):
精确捕获时间的例子,用TFT-LCD显示完成三维坐标位子的例子。

网友:
需求调查了很久,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例程增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求调查了很久,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例程增加呢?

精力基本都放到F4上面,后面抽时间更新下F1.

网友:
恩,其实我觉得如果用在工业控制上,F1可能会更合适,性价比更高,不需要用到F4那么高级的芯片

网友(2014-04-03):
使用RA8875外挂字库芯片显示汉字例程有吗

网友(2014-06-29):
RA8875 外挂字库的例子已经有了

我想要 外挂的 flash  存储图片  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的例程!!!

网友(2014-08-04):
急需DMA模式双ADC高速采样的例子,和DAC激励的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
who538592:
急需DMA模式双ADC高速采样的例子,和DAC激励的例子,万分感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8875 外挂字库的例子已经有了

我想要 外挂的 flash  存储图片  然后显示到屏幕上 的例程!!!

早已经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RA8875外挂字库芯片显示汉字例程有吗

有的。

网友:
读取
SD卡中的字库和图片,显示到液晶上

网友:
由于STM对EMWIN不在更新。。你说的。。所以我想看一些关于stm32cubef4的教程

网友(2014-09-10):
我希望能够有将图片及字符烧进 SPI Flash 并读取显示的范例,谢谢。

网友(2015-03-25):
大哥,我想要一个STM32F103ZET6驱动MT29F8G08ABABAWP的例程,弄了好几天,发布的那个移植总有问题。

网友(2015-08-07):
关于摄像头特定颜色识别的,感觉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2015-09-16):
希望能增加些产品级的例子,这样既有实验级的基本代码,也有高级例子来提升水平

网友(2015-11-10):
希望上传一套STM32103系列的DSP库

网友:
怎么有点帖子还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有点帖子还看不了啊

都可以看得,您说的是那个帖子,看看是不是帖子被设置了。

网友:
串口实现Modbus-RTU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口实现Modbus-RTU协议

后期补上。

网友(2016-02-09):
stm32f4 有 FPU DSP 希望這方面應用能有範例
像是軟解 MP3 聲音方面
或是軟解 MP4 影片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m32f4 有 FPU DSP 希望這方面應用能有範例
像是軟解 MP3 聲音方面
或是軟解 MP4 影片 等

音频视频方面在V6板子上面进行发开,最近正在为V6的综合demo做音频应用。
而视频的话,MP4格式就暂时不搞了,搞emWin支持的视频播放格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网友:
希望带头研究一下 stm32F469  号称世界第一款的MIPI接口。 讲解一下MIPI协议和配置~  最后把touchgfx也搞一下,这些网上都没人搞,

网友(2016-05-20):
坛主在入门视频中讲了map文件和htm文件,还有堆栈。坛主在以后的视频教程中多涉及一下map文件、htm文件和堆栈在具体工程有哪些应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文件分析具体的工程?
另外,可以多讲一些关于上位机方面的一些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坛主在入门视频中讲了map文件和htm文件,还有堆栈。坛主在以后的视频教程中多涉及一下map文件、htm文件和堆栈在具体工程有哪些应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文件分析具体的工程?
另外,可以多讲一些关于上位机方面的一些知识


网友:
我已经买了开发板,想要多要一些带I2C或者SPI 通信芯片,如温度,IO拓展,还需要RFID的历程,多弄些项目相关的历程---------谢谢

网友:
stm32中FSMC控制TFT_LCD的例子,着重讲一下FSMC的一些参数配置

网友(2016-06-25):
stm32控制TFT彩屏的视频,着重讲一下控制彩屏的函数

网友:
楼主,能否录一些stm32的smartcard的接口的例程呢

网友:
最好一句一句打的教程,来一个详细的

网友(2016-09-06):
看到市面上很少有用外部独立ADC的,坛主甩一份用外部16位ADC测量电压值就行,费心了。

网友:
希望 能出一些适合初学者的教程

网友(2016-10-12):
STM32+W5500的uCOS_III+emwin的VNC服务程序

网友:
1:蓝牙通讯,让蓝牙与手机蓝牙连接实现实时音乐播放、文件传输、文件管理器的实现。
2:板载VGA输出或HDMI输出,可驱动相应接口的大屏。
3:高速USB接口,实现与上位机的高速音视频实时播放。

网友(2016-11-21):
需要RTX中间件教程

网友:
请问,有 RS485 Modbus案例代码 吗 ?

谢谢!

网友I(2017-02-16):
希望有从SPI FLASH取图片,取字库显示的例程.
希望有个裸机触摸屏菜单架构的demo

网友:
ucos从简单到复杂的视频教程

网友:
急需移植USB-HID例程,教主有空吗

网友(2017-04-08):
希望能有个一个modbus测试调试或讲解视频真心

网友:
跪求一个AD7705采集光照强度(spi)stm32f103的

网友(2017-06-21):
最好带交流电压电流,电量计算的方法,采集方式等教程,比如峰值采样,均方根采样以及FFT采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好带交流电压电流,电量计算的方法,采集方式等教程,比如峰值采样,均方根采样以及FFT采样等

好建议

网友(2017-08-22):
你好,还有FFT的例程。(求频率)

网友(2017-09-24):
uCOSIII,的例程,不带屏的. 一点一点把所有外设加加进去的过程, 整个外设联合工作

网友(2017-11-17):
给我们小学生讲的比较细的有简单到复杂全套视频,买板子时一块带上啊

网友K(2018-03-27):
麻烦硬汉做一个Dm9000的RL-TCPnet的驱动程序吧,我在V4板上(dtm32f103)调试了几天没有调试成功,谢谢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麻烦硬汉做一个Dm9000的RL-TCPnet的驱动程序吧,我在V4板上(dtm32f103)调试了几天没有调试成功,谢谢了!

好的,后面有精力了搞下

网友:
硬汉,能出个串口的Bootloader的例程吗?

网友:
最近在搞V4板子的DM9000的RL-TCPnet驱动,调试了好几天没有成功,我把关键的三个函数粘贴出来,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有啥问题?
/*--------------------------- init_ethernet ---------------------------------*/
void init_ethernet (void)
{
  etherdev_init();//初始化dm9000
}

/*--------------------------- send_frame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Send frame to Lan91C111 ethernet controller */
        uint8_t *p_char;
        uint16_t length;

  length = frame->length;

  /* Copy frame data to Ethernet controller */
  p_char = &frame->data[0];
        dm9k_send_packet(p_char,length);//dm9000发送函数
}
void poll_ethernet (void)
{
        OS_FRAME *frame;
        U32 RxLen = 0;
  U32 *dp,*sp;
        RxLen =dm9k_receive_packet(pdata);//DM9000接受函数
        sp  = (U32 *)&pdata[0];
        if(RxLen!=0)
        {
                frame = alloc_mem (RxLen|0x80000000);
                RxLen = (RxLen + 3) >> 2;
                dp = (U32 *)&frame->data[0];
                for (  ; RxLen; RxLen--)
                {
                                *dp++ =  *sp++;
                }
                frame->length=RxLen-1;
                put_in_queue (frame); //放入RL-TCPnet的队列
        }
        else
                return;
}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好的,后面有精力了搞下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谢谢,麻烦看下我下面代码有什么问题吗?仿真时候void poll_ethernet (void)函数没有运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谢谢,麻烦看下我下面代码有什么问题吗?仿真时候void poll_ethernet (void)函数没有运 ...

这个得等我后面了测试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5&highlight=%B4%AE%BF%DAIAP

好的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得等我后面了测试下才行

大神,请问RL-TCP调试时候  poll_ethernet()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时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M:
希望添加 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和例子(中断模式和查询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希望添加 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和例子(中断模式和查询模式)

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接口,这些基础知识在移植章节讲解很详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N(2018-06-24):
请问有F103系列的emwin例程或视频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有F103系列的emwin例程或视频链接吗

F103的在这个帖子里面: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O(2018-07-31):
我想知道STM32F103开发板提供的各个文件夹介绍及开发环境的介绍,如何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知道STM32F103开发板提供的各个文件夹介绍及开发环境的介绍,如何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有视频教程:
适用于我们V4,V5和V6板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RTC的例子?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RTC和USART的例子

网友P:
需要无线WiFi的电路设计以及使用历程

网友:
引用 网友P:
需要无线WiFi的电路设计以及使用历程

ESP8266是否可行。
例子在论坛置顶帖V4和V5网盘里面,资源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8266

网友(2018-09-02):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有更好的方案最好,出个DEMO?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2426-1-1.html

网友Q:
能否出个音乐频谱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kxOTc5ODMy.html类似这个波形的显示,琢磨了很久但不知道他那个波形怎样在中间跳动的!!我也用IFFT但放的DJ这种左右两边的一个在最上一个在最下!!

网友R(2019-01-08):
需要V4的TCP教程和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R:
需要V4的TCP教程和例程。

有时间会给V5和V6做个双网口应用的专题教程,会给V4顺带做两个基于uIP的UDP和TCP例子。

当前V4就出厂程序配套了一个基于uIP的Web例子。

V5和V6倒是已经做了一堆实战性较强的例子和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Q:
能否出个音乐频谱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kxOTc5ODMy.html类似这个波形的显示,琢磨了 ...

不好意思,回复的有点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帖子里面有效果展示,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2019-03-25):
希望看到 gcc 相关的教程
编写分散加载文件
编写 scons 脚本
利用 gcc 编译
gdb 调试下载
等等

网友:
希望能给几个RL_USB的例子

网友(2019-05-30):
楼主,急求F103与AD7607芯片采集AD数据的例程

网友(2019-08-09):
希望出的例程是和DMA有关的,比如串口使用DMA,接收和发送一帧数据完成产生中断,加上队列,不是那种用个DMA,让CPU一直判断的那种,那和不使用DMA没区别,串口,DAC,SPI,ADC,USB,内存到内存等等,还有一些功能组合如输出DAC通过DMA和定时器的控制等,函数尽量简单

网友(2019-11-25):
x轴,Y轴那种摇杆,有没有通过AD按键检测控制舵机的例程,比较实用的,x轴,Y轴那种摇杆,或者一个AD检测多个按键的例程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含编码器)梯形加减速控制教程或例程,谢谢

网友(2020-05-27):
可以做一个USB的HID键盘的例子吗?

网友S(2020-09-20):
需要PWM一个定时器不同通道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法

网友T:
硬汉,能否在STM32中做一个类似于linux命令管理控制台的方式,来控制STM32程序,可以将驱动层和应用层分开的,通过简单的串口命令,来驱动各个功能的一个例程,最好是基于ucosii操作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硬汉,能否在STM32中做一个类似于linux命令管理控制台的方式,来控制STM32程序,可以将驱动层和应用层分开 ...

移植uC/Shell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shell

网友:
引用 网友S:
需要PWM一个定时器不同通道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法

STM32H7实现单个定时器中不同通道配置不同频率PWM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00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T:
硬汉,能否在STM32中做一个类似于linux命令管理控制台的方式,来控制STM32程序,可以将驱动层和应用层分开 ...

看到shell要求,直接推荐letter shell

网友(2022-10-25):
ThreadX能否在国产单片机上的移植,还有物联网和电调方面的.

网友(2023-02-05):
(17) 如何使用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和STM32F103 485 MOUDBUS通讯)的U盘接口,升级STM32F103程序

网友(2023-04-12):
我想要标准固件库的例程

网友(2023-07-03):
急需STM32驱动ADS1278或ADS1274的例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