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 使用 USBee AX Pro 示波器达不到最大速度16Msps或者“采样数据存在断续

楼主(2012-05-08):
如果USBee Suite提示 “采集数据存在断续现象,请设置较低的采样频率”, 或者示波器软件中达不到最大16Msps

请尝试如下解决方法:

原因A:你的计算机配置较低,USB接口可能不支持USB2.0高速(480M)传输模式。
解决 :配置较低的台式机前面板的USB口可能达不到USB2.0高速,可以尝试换到台式机后部的USB口。

原因B:使用了劣质的USB数据线,劣质的USB数据线不带屏蔽,而且线芯较细。
解决 :请换用我们随机配套的USB数据线,这根线是经过大量客户验证通过的。

原因C:通过USB-HUB连接到计算机USB口,所用的USB-HUB不支持高速传输或者支持不稳定。
解决 :请直接将AX-Pro设备插到计算机的USB口。不建议通过HUB或者延长线。

原因D: 计算机的电源管理方案设置为节能模式,可能限制了USB传输的带宽。这在笔记本电脑中非常普遍。
解决 :进入控制面板,修改电源管理方案,设置为最高性能或一直开着。在Win7的电源设置中,找到
高级选项,里面还有针对USB的电源管理,请设置禁用USB休眠。

原因E: PC机的USB口连接其他USB高速设备(比如打印机、摄像头、移动硬盘、USB无线网卡等)。这些设备会占用USB带宽。
解决: 关闭暂时不用的USB高速设备

=============================
安富莱USBee AX 采用USB2.0高速接口(480Mbps)和计算机进行实时连续通信。
数字通道最大24Msps,模拟通道16Msps。

但是很多用户反映示波器程序最大采样速率到不到16Msps,只有8Msps,甚至只有4Msps。
经过我们反复尝试,找到原因是操作系统的电源管理功能可能限制了USB最大传输速率。

解决办法:

【XP系统】(在联想Y450笔记本上测试)
控制面板 - 电源选项 - 电源方案选择“一直开着”。经过实测,安富莱的USBee AX产品可以
稳定的持续工作在最大采样频率24Msps。

【WIN7 系统】(在联想Y460笔记本上测试)
对于WIN7系统,按照XP的电源方案,选择最大性能,同时禁用USB休眠后,速度略有提升(由之前的8M提高到12Msps)
但是还是到不到最大速率。

网友:
http://www.wf99999.com/

楼主(2012-07-18):
http://we.pcinlife.com/thread-1456210-1-1.html

好消息,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把那两个...Enhanced...Usb Host Controller卸载(我的已经卸载,原来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很长)。卸载后,一些USB设备(例如鼠标等)可能会暂时失效,没关系。

右键单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选择“扫描检测硬件改动”,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显示有两个“Standard Enhanced PCI to USB Host Controller”设备。这个名字比原来的短一些,而且进入其属性查看驱动程序信息如下:

驱动程序提供商:Microsoft
驱动程序日期:2006-06-21(这个日期比原来的驱动程序要早,记得原来的好象是2008年的)
驱动程序版本:6.1.7600.16385

再测试拷贝速度,一切正常了!!!USB口连接手头的移动硬盘,拷贝速度可以稳定在34MB/S左右,用SD卡读卡器,也在20MB/S左右。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好用的话顶一下啊!

网友(2012-12-30):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电脑双系统,都是只能8M最高,没有更高的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