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 USBee AX-Pro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硬件和软件的改进建议

楼主(2012-05-08):
本帖收集大家对 USBee AX-Pro 软件的改进建议。

haibaostar  网友提的比较好:

        目前使用USBee Suite_1.1.71,在测试PWM波形时,周期时间与高低电平时间,需要点在上面,才会显示。当你测试一个产品,PWM周期是变化的,如渐变灯产品,PWM由慢到快,这样周期时间,需要每个去记录,比较麻烦。如果,有一个时间显示模式,可以把全部高低电平时间显示在上面,这样就方便实用多了。
    希望能改进一下,可以显示全部高低电平时间。如显示模式中,增加,时间模式,频率模式。谢谢。

楼主:
由于 USBee Suite 是USBee公司原厂开发的软件,我们是无法修改的。
对于PWM周期、占空比的实时刷新显示,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独立的小软件,实时显示8个通道的PWM占空比和周期(频率)。

网友(2012-12-25):
我提一下硬件方面的问题:模拟输出中,能否提供±10V的电压,±20ma电流输入输出?这是因为工业上,很多传感器的输入或输出的范围都在这范围,不然示波器在工业应用就比较片面了.

楼主:
硬件方面,如果需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对硬件设计进行大幅度更改才行。

正负10V 输出好做。

4-20mA 输入检测也好做。

4-20mA 输出就有复杂点。

网友(2014-05-17):
不同电脑的电源抗干扰性

armfly你好,使用你们的AX-Pro V3在公司电脑测试很正常,但到我个人的电脑上总是误触发,初步判断是电脑电源干扰问题,对你产品三个电解电容增加容量也没能缓解。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在USBee Suite上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4-10-22):
DAC信号输出能够自己编辑波形的话,就更实用了。
诚交单片机开发人士。

网友:
严格的讲,PWM信号在工作时周期是不变的,仅仅是占空比在改变,,比如帖子中所说的渐变灯控制等。
诚交单片机开发人士。

网友A(2015-07-25):
如果能集成JLINK或其他的在线调试功能,那幸福的感觉
没有终点的脚步

网友(2016-01-09):
开发一个测电阻和二极管压降的功能,最好把测电容容量的功能也加上。这样万用表也不用带了。

网友:
应开发工控开关和模拟信号扩展接口板。

网友:
开发时基的标准信号(方波)和电压标准信号(比如2.5V)的接口扩展板。信号可以同时给USBee和外部被测对象。实现两个功能:(1)自检(2)闭环

网友:
用高速光耦和线性光耦分别隔离开关和模拟信号。做一个信号隔离的扩展板。

网友:
今天刚买了USBee AX-Pro还没到手,先只想到这些改进意见。

网友:
觉得AX示波器ACH2通道如果能用个8通道模拟开关CD4051软件支持切换到指定的DCH1-DCH8的某个通道上,那使用更方便。

网友(2016-05-05):
示波器功能如果X10档能够测量-200V~200V的范围,应用就比较广了。小家电基本上是220V供电,测试故障就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