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440V变频电源讨论

楼主(2012-05-08):
小愚 23:18:41
你好,在吗?我是选择一条GND线与目标地电位相连,还是用CH1和CH2分别测量二者,然后通过示波器的“MATH”功能中的“减法”来计算二者之间的压差。

小愚 23:19:37
我要测量440V左右的电压,有点忐忑

小愚 23:20:10
从其他商家买了100:1的示波器探头

安富莱电子 23:20:39
你的440V电压是什么设备上的

安富莱电子 23:20:49
是浮地的吗?
小愚 23:21:08
不是浮地的

安富莱电子 23:21:20
是自耦变压器的吗
小愚 23:21:36
是实验室的一套变频实验装置

安富莱电子 23:22:07
440V是直流还是交流

小愚 23:22:15
交流

安富莱电子 23:22:42
那很危险。

安富莱电子 23:23:38
关键就是USBee示波器的地 接到你的440V设备后,可能会产生交流回路。
烧毁设备 触电危险

安富莱电子 23:24:59
变频器440V 对大地之间有没有电压差

小愚 23:25:59
如果我用变压器先降压行不?

安富莱电子 23:27:24
高频变压器,可以

安富莱电子 23:27:40
不过变压后 波形可能不是你希望看到的。

小愚 23:27:55
那倒也是

安富莱电子 23:28:45
你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多大

小愚 23:28:57
50Hz到60Hz啊

小愚 23:30:07
基本是正弦波,有点谐波

安富莱电子 23:30:31
那你就用变压器吧

安富莱电子 23:30:42
隔离一下后,就安全了。

小愚 23:33:12
谢谢你

小愚 23:36:00
变压器出来后,一根线连示波器BNC接头,一根线跟示波器GND线连行吗

安富莱电子 23:37:52
是这样接

小愚 23:38:10
恩,谢谢,再见

网友A(2013-01-12):
很赞,
无线充www.szmtrf.com

网友(2016-10-26):
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测试的,变频器出来的是带调制的信号,同时变频器输出是UVW三相的,那一相接变压器,变频器一定会报警的,缺相报警。或者报警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