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外接键盘
STM32初学者

楼主(2012-05-10):
我要在开发板上外接一个3*3键盘,通过中断控制输入,但不知道该怎么做,请指点一下。
STM32下载FLash或者RAM的问题

网友:
请找6个GPIO出来。
开发板上的3个按键和1个5向摇杆共用了8个GPIO。 你抽6个GPIO出来,连接到矩阵键盘上。

楼主:
中断,还有时钟什么的,需要怎么设置
STM32下载FLash或者RAM的问题

网友:
外部中断的设置请参考 基础例程中的 EXTI 范例

3根扫描线设置为输出模式,空闲时输出1; 3根检测线设置为下降沿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扫描处理。

楼主:
我要做一个液晶屏显示的界面
需要设置些什么才能驱动液晶屏
STM32下载FLash或者RAM的问题

网友:
液晶屏驱动请参考我们TFT显示例程

楼主:
液晶屏有没有显示变量的函数,比如说我的A是个变量,我想要再屏上某点显示A
STM32下载FLash或者RAM的问题

网友:
请另外发帖咨询。 另外,我还没明白你的意思,能否再问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