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虚拟串口驱动安装错误 "INF中服务安装段落无效"

楼主(2012-05-11):
由于很多朋友使用Ghost系统,导致安装部分软件,比如:nokia PC软件套装、STM32虚拟串口驱动,提示无法安装这个硬件”“INF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windows无法安装调制解调器等错误。

大家只要下载按下面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网友:
版主有没有串口转网口范例!

网友(2014-08-27):
我是使用的USB4.0蓝牙适配器,也是安装STM32虚拟串口驱动,给XP系统装,直接装上了,然后给64位WIN7系统装,一直装不上,64位系统里面usbser.sys还是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文件夹下面么?不应该是system64神马的下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使用的USB4.0蓝牙适配器,也是安装STM32虚拟串口驱动,给XP系统装,直接装上了,然后给64位WIN7系统装,一直装不上,64位系统里面usbser.sys还是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文件夹下面么?不应该是system64神马的下面么?

64位得复制到system64下面,不过这个驱动是否支持64位系统得需要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