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WM8976(codec)

楼主(2012-05-14):
请问有人调试过WM8976吗?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我用示波器观察IIC_CLK和IIC_DAT波形的时候,发
现WM8976的寄存器有的能配进去,有的配不进去。配不进去的只是显示了WM8976的设备地址,而没有寄存器地址,和数据位,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望有经验的人,可以给点帮助
,不胜感激~
程序(部分):
Codec_congfig(CODEC_SRST, 0x000);
Codec_congfig(CODEC_POW1, 0x01D);
Codec_congfig(CODEC_POW2, 0x195);
Codec_congfig(CODEC_POW3, 0x00F);
配置函数:
void Codec_congfig(U8 REG_ADDR, U16 CONFIG_DATA)
{
  U32 j;
  U8 data[2];
  data[0] = ((REG_ADDR << 1)&0x00fe | ((CONFIG_DATA&0x100) >> 8));
  data[1] = CONFIG_DATA & 0xff;
I2C_Enable();
I2C_DATA_CMDSet(0, data[0]);
I2C_DATA_CMDSet(0, data[1]);
    for(j=0;j<4000;j++);
  I2C_Disable();
}

网友:
I2C_DATA_CMDSet 这个函数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_DATA_CMDSet 这个函数怎么写的

void I2C_DATA_CMDSet(U8 CMD, U8 DAT)
{
   U32 tmp;
   tmp= CMD<<8 | (DAT&0xff);
   write_reg(IC_DATA_CMD,tm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_DATA_CMDSet 这个函数怎么写的

RX/TX数据缓存和命令寄存器(IC_DATA_CMD)
第8位,CMD位控制操作的类型  0:写操作  1:读操作
7:0   待操作的数据

楼主:
上图是示波器上错误的波形,可以看出来,只有0011010,即设备地址,而且后面的ack好像也不对,怎么变成了1?

网友:
末尾的ACK是正确的0啊,随后总线STOP了恢复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尾的ACK是正确的0啊,随后总线STOP了恢复为高

图像显示,设备地址0011010,然后读写位0,后面是ack,它成了1,然后接着的是结束标志。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只发了个设备地址,寄存器的地址和数据为什么都没有呢?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