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P3显示歌曲名不全

楼主(2012-05-20):
我使用STM32-V3播放MP3时显示的歌曲名不全,最多显示4个汉字(如:比我幸福。MP3),4个以上的汉字后面的汉字没显示,程序参考Ex200-MP3硬件解码例程(SDIO+FatFS+VS1003B)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TCHAR fname[13]修改为TCHAR fname[20]还是一样。望指点!谢谢

网友:
给你说参考软解码那个例子二楼我修改的程序有长文件名的    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参考软解码那个例子二楼我修改的程序有长文件名的    看不见????

看见了,谢谢,我的V3版,用了那个软解码都无显示

网友:
你要修改ff.c 與 ffconf.h,mp3_palyer.c
1. ff.c
#if _USE_LFN
static TCHAR lfn[_MAX_LFN];
#endif

static
void get_fileinfo (        /* No return code */
    DIR *dj,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object */
    FILINFO *fno         /* Pointer to the file information to be filled */
)
{
    int i;
    BYTE nt, *dir;
    TCHAR *p, c;
#if _USE_LFN
fno->lfname = lfn;
fno->lfsize = sizeof(lfn);
#endif

2. ffconf.h
#define    _USE_LFN    1        /* 0 to 3 */

#define    _MAX_LFN    50        /* Maximum LFN length to handle (12 to 255) */  依照自己的需求設定

3. 修改mp3_palyer
g_FileInf.fname -->  g_FileInf.lf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