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NANDFLASH程序格式化后电脑却无法识别

楼主(2012-05-24):
我在调试Ex018-USB Mass Storage例程(SD卡和NAND模拟U盘)时,程序上对NAND格式化,连上电脑时,无法读出来,提示需要格式化。怎样能做到在程序上格式化后,电脑能识别出来呢?

网友:
原例程中的格式化属于低级格式化。你需要用WINDOWS的格式化功能格式化一次就行了。

网友:
http://www.wf99999.com/

网友(2013-12-18):
楼主好,请问有最新的NANDFLASH驱动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请问有最新的NANDFLASH驱动代码吗

应该没有最新的。

网友(2015-08-27):
只有给他建立一个文件系统,电脑才能识别出来,所谓格式化就是创建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