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版主!把字库写入到串行Flash的方法

楼主(2012-05-25):
如何把字库写入到串行Flash中?

网友:
目前没有提供直接支持。你可以自己写个程序。

方法1:将U盘或者SD卡中的字库文件写入串行Flash。

方法2:利用串口,通过超级终端的文件传输协议,将数据写入串行Flash。

方法3(最简单):写个程序,将CPU内部Flash区的字库数据直接写入串行Flash。

网友:
下次我来发一个程序吧   下面都应调试用过
1.小字库显示           自己设定
2.用内部FLASH      直接jlink下载
3.用NORFALSH     直接jlink下载
4.用SPI FLASH      USB虚拟串口下载

网友:
楼上版主的例程有时间出没??

网友:
Ex007-TFT显示文字图片例程
这个例程中的字库是用那个软件生成的??

网友:
我们自己做的的一个PC软件专门生成16点阵数组。
过些时候,将这个程序发到论坛。

网友(2013-11-18):
一年了·······楼上的还在等待么···

网友:
继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