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STM32F407IGT6 开发板已经上架销售,征求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2-05-25):
请大家提出希望实现的功能。

ST原厂的 STM3240G-EVAL 评估板的用户手册:
STM3240G-EVAL 的主CPU是 STM32F407IGH6   (BGA封装)

这是407和417的数据手册:
STM32F405xx 407xx数据手册(2012年1月 REV
STM32F415xx 417xx数据手册(2012年1月 REV

硬件开发已经结束,成品板子的照片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

STM32F407IGT6的规格:
    [li]封装是 LQFP-176 [/li][li]CPU内部Flash容量1M字节[/li][li]内部SRAM容量192+4K字节[/li][li]3个独立的12位ADC,采样率高大2.4Msps;支持3个ADC交错采样,最高实现7.2sps的采样率[/li][li]2个独立的12位DAC[/li][li]17个定时器。12个16位定时器,2个32位定时器;计数器时钟可到168MHz[/li][li]140个GPIO。每个IO具有外部中断功能;其中136个快速IO 频率可达84MHz;其中138个IO具有5V输入容限[/li][li]3个I2C接口[/li][li]6个串口(4个USART+2个UART) 波特率最高 10.5Mbps[/li][li]3个SPI接口 时钟速率最高 37.5Mbit/s[/li][li]2个全双工I2S接口[/li][li]2个CAN 2.0接口[/li][li]1个SDIO接口[/li][li]USB2.0全速接口(设备\主机\OTG)[/li][li]USB2.0高速接口(设备\主机\OTG)[/li][li]10/100M 以太网MAC[/li][li]8-14bit 并口摄像头接口,最高54MB/s[/li][li]正真的随机数发生器[/li][li]CRC计算单元[/li][li]RTC时钟单元[/li][li]96位唯一ID[/li]

网友:
Re:我们计划开发一款 STM32F417IGT6 开发板,征求大家的意见

1.如果可以的话搞个4.3寸的屏。
2.USB2.0高速。
3.示波器还可以再加上,现在的支持3个ADC快速交替采样 采样率7.2M
4.突出M4的特点,数字信号处理才是王道。需要的话,我这里有调试好FFT IFFT  FIR  IIR 大部分已经调试好。
5.uCOS-II FreeRTOS  RT-Thread 需要小弟全搞定
6.剩下就是以太网 CAN USART等的外设
7.感觉用M4搞视频 MP3什么的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对于促进板子的销售还是有好处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好多家都推出了,但是找不到理想的..
1.STM32F417与 STM32F103 可选择互换
2.5~7吋 LCD(重点 LCD 速度要快)
3.IS61LV25616高速 RAM(NOR Flash能自行扩充高容量)
4.miniSD 卡
5.旧板有些音质有问题,我认为电源电容太小(自己修改确定是电容量的问题)
6.AMP 功率能提升吗?
7.VS10xx 外扩就好,不用设计进来
8.收音机增加 AM/FM
9.范例增加客户端的应用设计
10.之前有购V2 V3者....能打折...哈哈
**希望有PCB PDF 档,因为我的 +5V 已经有一条线断了至今找不到断线处***

楼主:
针对V2,V3板的老客户,我们会给较大的优惠。

网友:
可以加高速AD做虚拟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最好带SSD1963驱动7寸TFT

楼主:
准备用 RA8875 驱动7寸屏,驱动芯片做到7寸屏模块上而不是主板上。

关于 SSD1936 和 RA8875的差异见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 RA8875 驱动7寸屏,驱动芯片做到7寸屏模块上而不是主板上。

关于 SSD1936 和 RA8875的差异见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

这片电压好多,一般都使用 TPS61040 提供电压
这里有 stm32 及  builder 范例
http://www.cevx.com/bbs/thread-39693-1-1.html

网友:
坚决支持。希望能突出DSP功能的使用,多给一些例程。

楼主:
目前 STM32F407IGT6 市场价格还比较高,大约90-100元一片,价格根据数量定。

网友(2012-07-28):
加个摄像头吧

网友:
我觉得不要用MINI-SD,因为大多人手中的都有块标准的大SD卡

楼主:
IS61WV51216 和 IS61WV102  芯片价格太贵了,快赶上CPU的价格了。
计划缺省装2片55ns的EM681 (共2M字节), 如果客户需要可以自己更换高速10ns 的IS61WV系列。

网友:
OV2640 200万摄像头
STM32F417[s:150]

网友:
有网络和音频最好....  想用这方面..

网友:
在开发了吗?要是开始了,我就不自己开发就等你们了。
既然走高端,价钱就不说了。设计这个开发板,个人到主要不是为了学习,而且是了工作项目的前期就可以快速搭建软件。所以该有的东西还是要有的,算是基本功能吧。
1:usart 2个,can 2个 网口1个,spi的flash。I2C接口的eeprom,irda
2:nor+nada+sram这个是必须的,引脚做到兼容,可选多种容量。
3:摄像头一定要有,可以外插或者集成。
4:液晶做成兼容的引脚。一定最好用7寸的800*480液晶,带触摸。
5:三轴加速度
6:vs1003的音频和咪头的音频采集,这个配合dsp做声音采集和识别等,很有玩头。
7;AM&FM之类也加了吧,不差这几块钱。
8;wifi 集成 315、433、2.4g之类,做插孔。这个偶尔也会用到。
9;还是建议用TF卡分装,SD太大了,很占位置。

所有引脚用标准100mil的引脚引出。而其他的一些插口,能用小型的,尽量小型吧。比如mini usb 、仿真口用swd,tf卡等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几点:
1 板载一个喇叭,选个帅气点的。
2:板子用亚克力板包装一下,档次会上很高。
3:  电路板用黑色的吧。别用绿色之类的,很难看。

网友(2012-08-31):
速度推出来

楼主:
目前,我们量产的STM32-V2和 V3标配的扬声器音量小,音质差。 在F4的板子上,我们将换用带音腔的喇叭。并考虑采用K类功放进行驱动。

功放和扬声器将设计为一个PCB模块直接插到F4的底板上。
目前扬声器和功放芯片已确定,初步在V3的板子实验了,音量和音质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关于外扩的SRAM, 确定选用 8ns 的高速SRAM, 型号为 S61WV102416BLL-10TLI, 封装 TSOP-48.  容量2M字节,16bit访问模式。
这个存储器价格很贵,届时将导致F4成品板售价飙升不少。

楼主:
关于收音机这块。
决定升级为 AM/FM 双频的收音机芯片, 初步定 SI4730。
AM 天线和 FM 天线 选用磁性天线,直接装配在PCB板上。

关于收音机方案,大家可以提提意见。希望有熟悉高档汽车收音机系统方案的朋友提供点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量产的STM32-V2和 V3标配的扬声器音量小,音质差。 在F4的板子上,我们将换用带音腔的喇叭。并考虑采用K类功放进行驱动。

功放和扬声器将设计为一个PCB模块直接插到F4的底板上。
目前扬声器和功放芯片已确定,初步在V3的板子实验了,音量和音质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 ..(2012-09-06 07:46)嬀/color]
售价不怕,就怕你配置不够强大

网友:
只要资源丰富,价格合理,我就会买,希望这次能搞个大屏,7寸的。

楼主:
计划在板子上集成 AD7606 芯片,8路16位 ADC采集。

总成本会增加70元。不知大家是否感兴趣。

网友:
我表示非常感兴趣,希望版主一定加上,只少把位置预留出来,需要的话,都可以自行焊接,
希望版主做一个霸气一点的板子。我这里有两块XILINX  FPGA的开发板,是以前做项目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用的,最近又回收回去了,舍不得还啊。希望版主也可以做的这么霸气。
Spartan 3E Starter Board

    [li]Xilinx XC3S500E FPGA[/li][li]Xilinx XCF04 Platform Flash for storing FPGA configurations[/li][li]32MB Micron DDR SDRAM[/li][li]16MB Numonyx StrataFlash[/li][li]2MB ST Microelectronics Serial Flash[/li][li]Linear Technologies Power Supplies[/li][li]Texas Instruments TPS75003 Triple-Supply Power Management IC[/li][li]SMSC LAN83C185 Ethernet PHY[/li]

下面的这个板子最霸道,可以当电脑主板用。什么硬盘,内存条都可以用。
Virtex-II Pro Development System

    [li]Virtex-2 Pro XC2VP30 FPGA with 30,816 Logic Cells, 136 18-bit multipliers, 2,448Kb of block RAM, and two PowerPC Processors[/li][li]DDR SDRAM DIMM that can accept up to 2Gbytes of RAM[/li][li]10/100 Ethernet port[/li][li]USB2 port[/li][li]Compact Flash card slot[/li][li]XSGA Video port[/li][li]Audio Codec[/li][li]SATA, and PS/2, RS-232 ports[/li][li]High and Low Speed expansion connectors with a large collection of available expansion boards[/li]

网友(2012-09-30):
ucosii(FPU)+ucgui+4.3(7.0)tft(广角、高亮)(8875)+触摸(提供硬、软中断形式)+2XRS232+2Xadc+2Xdac+fft(4096)+pid

网友:
1.希望能有一个在小系统板,而且尽量小且带上几个基本接口。(这样对于那些不太在意产品成本的人可以直接用于自己的产品,外部接口可参照其他最小板的,如USB、spiflash等)
2.最小系统板最好有向下支持的能力(如f1、f2),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3.例程一定要丰富,当然包括基础例程和高级应用例程。例程注释要完整、清晰。
4.使用手册要写的通俗易懂,内容丰富。
5.整体尺寸不要太大,结构不要太怪异。做到能学习也能使用,否则以后就只是收藏品了。

楼主:
在正式推出 F4 板子之前。我们设计了一款 100脚 STM32F103VET6 核心板【STM32-X2】,PCB按F1,F2,F4兼容设计的。主要针对用RA8875屏开发的用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609204705&

资源:
CPU : STM32F103VET6/ LQFP100     (可以换 STM32F407VGT6)
RS232串口1个
8MB 串行SPI1个
4.3寸和7寸屏接口
3个按键 1个摇杆,4个LED灯

所有的板载外设都有跳针,可以用杜邦线连接任意管脚,方便客户尽量模拟最终产品状态进行开发软件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正式推出 F4 板子之前。我们设计了一款 100脚 STM32F103VET6 核心板,PCB按F1,F2,F4兼容设计的。主要针对用RA8875屏开发的用户。
过几天会推出。
资源:
CPU : STM32F103VET6/ LQFP100     (可以换 STM32F407VGT6)
RS232串口1个

网友:
既然是针对RA8875开发的用户。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外挂SRAM,搞GUI,这个是利器,特别是刷图片和一些动态显示,预留出接口也行,

楼主:
100脚的不能外挂SRAM, 地址线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脚的不能外挂SRAM, 地址线不够的。

网友:
不行的话,就弄个译码器。不知道版主怎么看,如果可以的话,一定加上,这样搞出来的GUI,相对要流畅很多。

网友:
留个SDIO接口,可以外接WIFI模块啊!

网友:
什么时候出了,我也想买一块

网友:
老大什么时候出板啊,我要买

网友:
UCOS+emwin+fatfas+uip。软件的这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OS+emwin+fatfas+uip。软件的这强大了

基本ucos+ucgui+fatfs很过例子正在完善中 实现了6个,还有14个。

后面逐渐的添加
UIP或LWIP
USB
CANOPEN
FreeModbus

网友(2012-11-14):
最近几个项目都是需要做图像处理的,所以需要接摄像头。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计划加上摄像头。
做成外接模块就可以。

网友:
这个开发板进展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开卖?一直在等待

楼主:
摄像头是准备做成模块,板子上留接口。

网友:
armfly:
摄像头是准备做成模块,板子上留接口。

强烈支持,F4的性能做一些简单的图像处理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开发板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
一定要7寸屏了
如果加入AD7606,那就更牛了
期待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STM32+MCX314+AD677

楼主:
关于F4板子的 JTAG/SWD调试接口。
全功能的JTAG调试口需要5个GPIO。 SWD接口只需要2个GPIO。对于STM32,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兼容JTAG接口了。
决定采用 5P - 2.54MM间距的单排针接口,留出3个IO作为SPI总线使用。

接口初步定义如下:
VCC    GND    SWDIO   SWCLK    NRESET
(1)       (2)         (3)            (4)          (5)

硬件连接形式: KF2510-5P 插座, 间距2.54mm;也可以用杜邦线插入。

说明:
1、VCC 和 GND 没有分布到两边是为了避免插反时造成电源反接
2、一般调试只需要 VCC  GND  SWDIO  SWCLK 四根线即可;
3、
对于J-LINK 、ST-LINK 仿真器,VCC 用于给仿真器内部电平转换芯片提供电源,是必须的。
4、SWD协议中可以通过修改一些寄存器实现内核复位;使用 NRESET 则用于硬件复位,可以复位CPU外围器件。
5、设计成5P接口,也是为了和ST-LINK /V2仿真器上调试
STM8的4P SWIM接口保持差异,避免用户错误使用。

楼主:
目前在确定一些外设模块的型号和接口。
初步确定的:
1、GPS模块: SiRF Star III; 13x15mm贴片20脚
2、GPRS模块:华为MG323   (和封装兼容的CDMA模块 型号是 华为MC323)
3、nRF24L01无线模块(2.4G)
4、nRF905无线模块(433M)
5、 WiFi 蓝牙二合一模块,(芯片WM8688,WLAN和BT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确定一些外设模块的型号和接口。
初步确定的:
1、GPS模块: SiRF Star III; 13x15mm贴片20脚
2、GPRS模块:华为MG323   (和封装兼容的CDMA模块 型号是 华为MC323)
3、nRF24L01无线模块(2.4G)

网友:
相当的给力啊。
好像还没有摄像头的接口

楼主:
有摄像头接口的。

暂定支持2种摄像头模块:
(1)  OV7670 的摄像头模(不带FIFO) ,最大贞率30fps VGA;输出格式(8位) YUV/YCbCr4:2:2   RGB565/555/444  GRB4:2:2 Raw RGB Data
(2) 200W像素MT9D111模块,支持JPEG(M-JPEG)输出

楼主:
升级V2,V3版本的双通道示波器模拟前端电路:
(1)采用高速运放AD8605, 增加可调电容进行波形补偿。 CH1支持3路ADC同步采集;CH2连接单路ADC
(2)取消AC/DC拨动开关和增益开关。固定正负6V测量范围,结合探头的X10档,支持正负60V输入。

集成 AD7606, 8通道16bit ADC芯片,正负5V或正负10V量程可软件设定。最大采样频率200Ksps。直接挂在FSMC总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V2,V3版本的双通道示波器模拟前端电路:
(1)采用高速运放AD8605, 增加可调电容进行波形补偿。 CH1支持3路ADC同步采集;CH2连接单路ADC
(2)取消AC/DC拨动开关和增益开关。固定正负6V测量范围,结合探头的X10档,支持正负60V输入。

集成 AD7606, 8通道16bit ADC芯片,正负 ..

把那两个波动开关去掉也挺好的。

加上AD7606绝对是个好消息。

网友:
版主,这款板子我觉得是否可以定位为公司研发人员的快速选型,前期定方案,项目的先期开发等用途。用于这些用途的时候,必然会用到很多的不同芯片。
因为本人有很强的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建议版主是通用底板加豪华核心板的方式。
建议核心板芯片型号如下
STM32F1X  STM32F2X STM32F4X
NXP LPC1788  LPC43X
飞思卡尔的M4系列
先做通用版和stm32F4的核心板。后期慢慢加其他的核心板
LPC的LCD控制器内置,是很强的功能,做人机界面的有很强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款板子我觉得是否可以定位为公司研发人员的快速选型,前期定方案,项目的先期开发等用途。用于这些用途的时候,必然会用到很多的不同芯片。
因为本人有很强的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建议版主是通用底板加豪华核心板的方式。
建议核心板芯片型号如下
STM32F1X  STM3 ..

我觉得这个注意很不错啊

网友:
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2012-12-18):
F4的开发板如何?很期待

楼主:
现在很纠结是否有必要加上高速USB接口?

STM32F4 本身不带USB高速PHY,因此无法单芯片实现高速USB接口, 必须外挂1个ULPI接口的USB 高速PHY芯片才行。但是这个接口需要占用 12个GPIO,导致很多其他的功能无法同时使用。
因此,我们决定取消高速USB接口,仅保留USB 全速OTG接口。

该全速USB接口能够支持USB  ISP下载程序、USB通信以及支持USB 鼠标、键盘、U盘等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纠结是否有必要加上高速USB接口?

STM32F4 本身不带USB高速PHY,因此无法单芯片实现高速USB接口, 必须外挂1个ULPI接口的USB 高速PHY芯片才行。但是这个接口需要占用 12个GPIO,导致很多其他的功能无法同时使用。
因此,我们决定取消高速USB接口,仅保留USB 全速OTG接口。  ..(2012-12-25 00:29)嬀/color]
这个确实有点纠结。版主,可否可以公布一下目前的原理图截图。
或者已经做到哪一步了。给点消息呀,硬件好了,立马购买

网友:
 透露点进度啊,或者弄点靓照看看,等的花儿都谢了

楼主:
我们刚刚完成5寸的LCD模块(800*480)的样品。F4的板子的安装孔位将支持4.3、5.0、7.0寸LCD模块。

目前,F4板子的原理图还未最终定稿,我们希望所有的外设都能够同时使用。但是这个真有些难度,外设多了后,GPIO的分配就需要花时间仔细斟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刚刚完成5寸的LCD模块(800*480)的样品。F4的板子的安装孔位将支持4.3、5.0、7.0寸LCD模块。

目前,F4板子的原理图还未最终定稿,我们希望所有的外设都能够同时使用。但是这个真有些难度,外设多了后,GPIO的分配就需要花时间仔细斟酌了。(2012-12-26 10:19)嬀/color]
把目前有的配件或者功能,透露下呀,老大

楼主:
原理图已经完成,正在PCB布线...

大家觉得  AD7606(8路16位ADC)电路 和 DSO示波器电路 是直接集成在板子上好 还是做成外插的模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已经完成,正在PCB布线...

大家觉得  AD7606(8路16位ADC)电路 和 DSO示波器电路 是直接集成在板子上好 还是做成外插的模块好?

网友:
我觉得肯定是做成模块好。
优点:(1) 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可以很好的隔离。
           (2) 正好也可以用在407的核心板上面。
           (3) 貌似AD7606也不便宜,可能有些同学不需要这个
                     估计可以节省100块。
           (4)做成模块也可以单出的出售,更重要的是,如果想把示波器模拟前端做成
                     程控的,自己做一个小板,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已经完成,正在PCB布线...

大家觉得AD7606(8路16位ADC)电路 和 DSO示波器电路 是直接集成在板子上好 还是做成外插的模块好?
(2013-01-09 13:46)嬀/color]
赞同模块化,不过外插的时候,要考虑插上去也美观,而且不突兀,不要弄的跟螃蟹一样,很难看

楼主:
目前确定的F4硬件配置(正在PCB布线中...)

【主板集成主要芯片】
1. CPU :  STM32F407IGT6/LQFP176
2. SRAM : IS61WV102416BLL-10TL  (2MB)
3. NAND Flash : HY27UF081G2A    (128MB)
4. NOR Flash : S29GL128P10TFI01 (16MB)
5. SPI Flash : W25Q64BVSSIG     (8MB)
6. 串行EEPROM : AT24C128        (16KB)

7. RS232芯片 : SP3232
8. RS485     : SP3485
9. CAN       : SN65HVD230 双路

10.I2S CODEC : WM8978
11.MP3 DECODER : VS1053B
12.双以太网 :  DM9000AE 和 PHY DM9161

13.AM/FM收音机 : Si4730
14.扬声器功放 : AW8733

15. 8路16bit ADC : AD7606
16. 正负10V固定增益双路示波器

17. 三轴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 MPU-6050
18. 三轴磁力计 : HMC5883L

19. 红外遥控发射
20. 红外遥控接收
21. DS18B20

【外接模块】
1. GPRS 模块: 华为 MG323
2. 433M射频模块 : NRF905
3. 2.4G射频模块 : NRF24L01+
4. 摄像头模块 : OV7670
5. WIFI模块 : 88W8788 (SDIO)
6. GPS模块 :  SiRF starI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集成主要芯片】
1. CPU :  STM32F407IGT6/LQFP176
2. SRAM : IS61WV102416BLL-10TL  (2MB)
3. NAND Flash : HY27UF081G2A    (128MB)
.......

这个配置太给力了。
今年上班后,抽出时间也有要搞出个NB的应用出来,要不实在对不起这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集成主要芯片】
1. CPU :匀吀M32F407IGT6/LQFP176
2. SRAM : IS61WV102416BLL-10TL(2MB)
3. NAND Flash : HY27UF081G2A(128MB)
.......(2013-01-12 16:08)嬀/color]
楼主,东西年前开卖,有问题吗

网友:
 强大,等待开卖。。。

楼主:
计划年前出5套板子,先完成硬件功能的测试。即使出售,也仅对我们的老客户出售。
编写说明书、例程的工作量巨大。正式开卖要到年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划年前出5套板子,先完成硬件功能的测试。即使出售,也仅对我们的老客户出售。
编写说明书、例程的工作量巨大。正式开卖要到年后了。(2013-01-13 09:02)嬀/color]
我想订一套,只要所有的硬件跑通了就行。不需要任何代码。我自己会编写。
这样可以买不?

楼主:
自己能写代码的可以

网友(2013-01-17):
既然有了摄像头,就应该有可以进行各种图像处理的例程!

网友:
硬件很牛了,我提几个软件上的建议。刚才发错地方了,还发了两遍,请版主赎罪。
1、既然是新cpu就要突出新cpu的新功能,比如摄像头dsp等。这部分例程和文档要详细,这是新开发板的意义。
2、代码注解和文档一定要详细,用心做。现在市面上的f407都是用官方的代码和资料,会做硬件板子的公司太多了,安富来的板子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说明和讲解。
3、寄存器代码和库代码都要有。
4、最好能配套出个视频教程,配合上面的资料和代码,那这板子就火了。

楼主:
元器件太多,布线很困难。
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进行PCB布线,目前只完成50%。

很有可能要用到四层板才能最终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太多,布线很困难。
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进行PCB布线,目前只完成50%。

很有可能要用到四层板才能最终完工。

网友:
终于有盼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太多,布线很困难。
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进行PCB布线,目前只完成50%。

很有可能要用到四层板才能最终完工。

.......(2013-01-24 18:29)嬀/color]
如果是四层板,那为什么不单独把F4和FLASH RAM 还有液晶接口单独做成一个核心四成板,然后插入二层底板,这样体积减少,成本减少,底板 核心板可单独卖,也可一起卖。好处多多
想不通楼主为什么不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太多,布线很困难。
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进行PCB布线,目前只完成50%。

很有可能要用到四层板才能最终完工。

.......(2013-01-24 18:29)嬀/color]
楼主参考下HY-LPC1788的7寸的那个开发板的布局吧,个人非常喜欢。
这个开发板相当的干净利落,就看见一个大液晶,非常爽

楼主:
其实2种结构各有优势,对着中高端板子,我们倾向于直接集成。

1. 对于STM32F407IGT6这种非BGA封装的CPU,我想绝大多数客户做产品时都会直接集成。因此单独销售这种可插底板的核心板不会有太大市场。市面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核心板,比如ST公司的discovery。我们做这种核心板完全没有竞争力。也有不少公司针对discovery做底板,但是这种底板的销售情况很不乐观。

2. 除掉核心板上的主要器件后(CPU,SRAM,.NAND,NOR),剩下的外设也不值钱了,也就是说底板的价值也很低,因此单独卖底板,销量也不会好。

3. 如果我们做F4核心板单独出售,不会考虑这种可插底板的结构进行设计。我们会从使用方便、外扩方便和降低成本方面考虑。

===================

我们设计的这款板子宽度和7寸屏对齐,高度比7寸屏上下各高出2CM。这2CM的空间主要用于放置调试口、按键、指示灯和外扩模块的接口,这样操作开发板和外插模块时,无需取下7寸屏。

网友:
我现在实验室就是以前学校德州仪器实验室,里面有很多高端的DSP实验板,几万到几十万的板子都有,不过这些板子都在吃灰。
(1)我见到的 xilinx的高端板子 virtex-5  virtex-2pro 都是板子上全部集成,不使用核心板
(2)TI的板子 基本都是板子上集成 ,DM64 OMAP 都是板子上全部集成,有一个市场价几十万的板子,那个板子不是一般的吊,
         不过好久没人用了,上面都是灰尘。
(3)只有一个飞思卡尔的高端板子是做了一个核心板
(4)貌似国内做ARM9 ARM11 Cortex-Axx的板子都喜欢搞个核心板。

========================================================================
  综上所述 非常支持版主搞出集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2种结构各有优势,对着中高端板子,我们倾向于直接集成。

1. 对于STM32F407IGT6这种非BGA封装的CPU,我想绝大多数客户做产品时都会直接集成。因此单独销售这种可插底板的核心板不会有太大市场。市面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核心板,比如ST公司的discovery。我们做这种核心板完 ..(2013-01-26 09:19)嬀/color]
其实我的本意是,这么做,并非为了这一个板子。
我其实是想,安福来可以出一个系列的板子。通用的底板,加不同芯片的核心板,方便大家挑选不同的核心板加底板,学习。
像我这样的,可能就会所有核心板都买一套,底板就只买一套。,更多的从不同型号的主控学习出发。
难道楼主就没有后续计划,出别的开发板了》?
STM32F0 F1 F2 F3 F4,NXP LPC1700 4300系列等,如果每个都集成版,我觉得太浪费了

网友:
上个otg充电的电源芯片吧

楼主:
其实设计兼容各种CPU的通用底板难度很大,很难做到外设功能和接口线序符合每种CPU的特点。
越是高端的CPU,内部外设就越多,所需外围就越少。

楼主:
没必要上otg充电的电源芯片吧。用开发板的USB口给手机充电,理论上只要提供出5V给手机即可充电。

楼主:
最新进度:
STM32-F4主板已经投板。预计2月5日可以收到PCB样板。
同时投板的还有 GPS模块转接板、AW8733扬声器功放模块、AD7606转换器模块的样板。
WIFI模块和VS1053B-MP3模块要等年后再设计了。
所有的元器件已经采购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进度:
STM32-F4主板已经投板。预计2月5日可以收到PCB样板。
同时投板的还有 GPS模块转接板、AW8733扬声器功放模块、AD7606转换器模块的样板。
WIFI模块和VS1053B-MP3模块要等年后再设计了。
所有的元器件已经采购到位。

相当给力。

楼主(2013-02-17):
目前进度:已制作2块样板,正在编写例程测试硬件。

目前已测试通过的功能:
电源部分、程序下载和调试、按键和指示灯、RS232串口、USB Device、NAND Flash、外部SRAM、LCD接口、串行EEPROM、串行Flash、SDIO Micro SD卡

剩下未测试的: NOR Flash、DM90000AE网卡、DM9161网口、USB Host、CAN、RS485、三轴陀螺仪、磁力计、SI4730收音机、WM8978 Codec、GPRS、GPS

楼主:
上一个正在调试中的照片

未安装屏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安装屏的板子:

网友:
版主,板子上是不是没有示波器模拟前端了,没看到BNC

楼主:
示波器前端没有集成在板子上。
板子预留了一个 2*6P的双排母,引出了4路ADC,2路DAC,加几路GPIO。

计划后期做个带2路BNC头的前端模块。

网友:
方向鍵不好使,我的V2已經壞了
乙太使用 DM9000 比較好
3.3V DC 電源使用功率大一點

楼主:
开发板具有2个网口,一个是DM9000AEP的网卡芯片(挂在FSMC上,16bit),1个是使用STM32内置MAC外挂的PHY芯片(DM9161)。
PHY芯片和STM32之间采用RMII接口。做2个网口的目的主要是方便评估比较2种网卡电路的优劣。

方向键还是和V2,V3一样的5向摇杆。成本低,操作性差点。坏了只有更换,更换也比较方便。

F4的板子设计了2片AMS117-3.3V电源芯片。一片提供给TFT接口(主要是背光驱动电流大),另外一路给CPU以及其他外围电路用。
外部电源插座支持高压输入(最高36V),使用XL1509-5.0 开关电源芯片将高压降低到5V。

==== 目前进度 : 2013-02-23
NOR Flash、 DM9000AEP、DM9161已经调试通过。USB Host识别U盘电路无问题,软件兼容行不好,不是所有的U盘都能识别。

剩下未测试的: CAN、RS485、三轴陀螺仪、磁力计、SI4730收音机、WM8978 Codec、GPRS、GPS

网友:
看你的电路板,感觉7寸液晶并不能直接放在电路板上面,放上去也不能覆盖住么

楼主:
7寸屏可以直接放上去,有7寸屏的定位孔。
放上去后,宽度和7寸屏一致。上下两边留了2CM空间,放了开关、调试口、按键、外扩插座等。这样7寸屏安装上去后,也可以拔插一些模块和操作按键。

网友:
不错,期待快点完成,尽快入手。你不做核心板,我已经买了LPC1788的开发板,花了780.也觉得值。
版主,只要东西值,再贵都可以

网友:
板子出来了没?等着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寸屏可以直接放上去,有7寸屏的定位孔。
放上去后,宽度和7寸屏一致。上下两边留了2CM空间,放了开关、调试口、按键、外扩插座等。这样7寸屏安装上去后,也可以拔插一些模块和操作按键。

网友:
建议5寸的定位孔也加一下哈。就是你们那块5寸的800X480的屏幕

楼主(2013-05-02):
4.3寸 5寸 和 7寸的定位孔都增加了,可以自己换。 并且做了配套的亚克力保护板。
过2天先上几张成品的图片。

目前板子的硬件功能已全部OK。首批板子数量(10套)有限,下周一上架销售。STM32的老客户优先。

下批板子出货要等5月30日左右了。

网友:
搞一个用于电机驱动的,,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来驱动仪表步进电机的,淘宝上有伟力的步进电机,写一些细分的例程,适合一些做产品的的同学购买。

网友(2013-06-26):
对V2和V3用户有多优惠呢?

网友:
准备购买 F4 开发板!!!!!

网友:
版主真是无敌了

网友:
怎么没有例程

网友(2013-08-02):
后期技术支持和软件跟新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希望能推出核心板,以后做项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