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 AX-Pro 和 DX-Pro PC机软件下载

楼主(2012-05-26):
USBee AX-Pro 和 Mini-Logic 英文版和中文版软件下载  (不带中文字样的是英文版)

DX-Pro 的驱动软件: (201-04-03 更新)
32位系统驱动:
64位系统驱动:
用户手册:

网友(2015-12-18):
WIN7,32位系统,第一次运行OK,第二次运行就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32位系统,第一次运行OK,第二次运行就出错:

网友:
您可以联系旺旺售后咨询下。

网友(2016-08-21):
最近在使用 很不错  准备买哟个

网友(2016-10-26):
怎么不能下载了?哪里有这个axsw64的压缩文件?谢谢谢。

网友(2017-01-19):
应该在pc下可直接下载吧

网友(2017-09-22):
请问salea改成usbee的固件切换不能成功,按照目录下的帮助安装驱动,驱动无法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