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乐 SRD 继电器数据手册 pdf

楼主(2012-05-28):
(图片)

网友:
想做个程控放大器,暂时想了两个方法
1。用继电器控制 AC DC耦合,衰减倍数和放大倍数,感觉得需要好几个继电器,继电器的体积有点大,不知道版主那里是否有小点继电器,
      好像干簧继电器小点,不过没用过。
2  衰减和放大倍数用74HC4051或4066来控制,就是有点导通电阻,不过也不是很大,5V时,导通电阻大概50欧姆。
   不知道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1.我们没有小点的继电器,市面有很多3V的小继电器,可用于增益ACDC切换。

2.继电器导通电阻是有点大,对于STM32的ADC示波器,用4051 4066来实现是可行的,成本和面积有很大优势;
以前看到网上的有一种切换电路,可以抵消掉4051的导通电阻。 其实就算不能抵消,软件上对增益进行校准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