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 上传大附件 附件上传完毕 提交时超时失败

楼主(2012-06-04):
PW 上传大附件 附件上传完毕 提交时超时失败
原帖:http://www.cnblogs.com/xhiyu/
5.解决SERVER 2003不能上传大附件的问题
   在“服务”里关闭 iis admin service 服务。
   找到 windows\system32\inetsrv\ 下的 metabase.xml 文件。
   找到 ASPMaxRequestEntityAllowed 把它修改为需要的值(可修改为20M即:20480000)
   存盘,然后重启 iis admin service 服务。

楼主:
来源: http://www.phpwind.net/read-htm-tid-575600.html

PHP解决大文件上传方法之INI配置法php上传文件涉及到的参数:
几个参数调整:
0:文件上传时存放文件的临时目录。必须是 PHP 进程所有者用户可写的目录。如果未指定则 PHP 使用系统默认值
php.ini文件中upload_tmp_dir用来说明PHP上传的文件放置的临时目录。
要想上传文件,得保证服务器没有关闭临时文件和有对文件夹的写权限

max_execution_time
变量max_execution_time设置了在强制终止脚本前PHP等待脚本执行完毕的时间,此时间以秒计算。当脚本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状态 时此变量非常有用。然而,当存在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完成的合法活动时(例如上传大型文件),这项功能也会导致操作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将此变量值增 加,以避免PHP在脚本正在执行某些重要过程的时候将脚本关闭。

2:max_execution_time = 90
3:file_uploads = On
3:upload_max_filesize = 2M
4:post_max_size
同表单提交相关的一个变量是post_max_size,它将控制在采用POST方法进行一次表单提交中PHP所能够接收的最大数据量。似乎不大 可能需要将默认的8 MB改得更大。相反,应当适当将其降到更为实际的数值。但如果希望使用PHP文件上传功能,则需要将此值改为比upload_max_filesize还 要大。

max_size = 8M
:max_input_time
此变量可以以秒为单位对通过POST、GET以及PUT方式接收数据时间进行限制。如果应用程序所运行环境处在低速链路上,则需要增加此值以适应接收数据所需的更多时间.
max_input_time = 90

6:memory_limit
memory_limit = 8M
为了避免正在运行的脚本大量使用系统可用内存,PHP允许定义内存使用限额。通过memory_limit变量来指定单个脚本程序可以使用的最大内存容量
变量memory_limit的值应当适当大于post_max_size的值

打开php.ini,首先找到
;;;;;;;;;;;;;;;;
; File Uploads ;
;;;;;;;;;;;;;;;;区域,有影响文件上传的以下几个参数:

file_uploads = on ;是否允许通过HTTP上传文件的开关。默认为ON即是开

upload_tmp_dir ;文件上传至服务器上存储临时文件的地方,如果没指定就会用系统默认的临时文件夹

upload_max_filesize = 8m ;望文生意,即允许上传文件大小的最大值。默认为2M

;;;;;;;;;;;;;;;;;
; Data Handling ;
;;;;;;;;;;;;;;;;;区域,还有一项:

post_max_size = 8m ;指通过表单POST给PHP的所能接收的最大值,包括表单里的所有值。默认为8M

一般地,设置好上述四个参数后,上传<=8M的文件是不成问题,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

但如果要上传>8M的大体积文件,只设置上述四项还一定能行的通。除非你的网络真有100M/S的上传高速,否则你还得关心关心下面的参数:

;;;;;;;;;;;;;;;;;;;
; Resource Limits ;
;;;;;;;;;;;;;;;;;;;

max_execution_time = 600 ;每个PHP页面运行的最大时间值(秒),默认30秒

max_input_time = 600 ;每个PHP页面接收数据所需的最大时间,默认60秒

memory_limit = 8m ;每个PHP页面所吃掉的最大内存,默认8M

把上述参数修改后,在网络所允许的正常情况下,就可以上传大体积文件了。

补充:
需要更改  php.ini  的三个地方

  upload_max_filesize  =  51M
  post_max_size  =  52M
  memory_limit  =  56M

  这三个参数分别定义  上传文件的允许最大体积、POST  数据允许的最大数据量、最大的内存占用量。每一个都需要定义的比前一个大才可以

  接收文件的那个  php  页的最顶端上加上这么一行,不然很可能传一半的时候就被告知超时:

  set_time_limi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