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原创】RA8875 显示器驱动芯片硬件设计要点

楼主(2012-06-15):
中文规格书一共188页。
从第9页开始,“4. 脚位定义” 对RA8875每个引脚的功能和用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必须全部看完。

下面摘抄一些重点内容,避免大家在做硬件设计时没有考虑到。

第9页:关于8bit总线模式
当使用8-bit数据总线模式下,DB[15:8] 应保持接下拉/上拉电阻至GND或VDD。

第12页(和95页):关于内部触控单元的ADC参考电压ADC_VREF
ADC_VREF可以由RA8875内部产生,也可以通过外部2个10K电阻串联分压获得VDD/2的电位连接到该引脚。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内部模式,这个引脚悬空。

第12页:  GPOX  (除了键盘接口之外,额外的一个普通输出口)
很多RGB接口的TFT显示器有一个DISP引脚用来控制显示开关的,一般情况下由MCU直接用GPIO控制即可。为了节省MCU管脚,我们可以利用RA8875的GPIO功能。
RA8875内置了一个4*5键盘扫描接口(4个输出,4个输入)还有一个额外的GPOX和一个额外的GPIX。 我们可以选择GPOX连接到TFT面板的DISP引脚。这样RA8875的键盘扫描功能可以完全保留。

第12页 键盘接口和GPIX
KIN[4:0]可透过缓存器设定为GPI[4:0]。若不使用时,请接到GND。
GPIX是额外的输入口。若不使用时,请连接到GND。

第13页:电源引脚
仔细手册中的“4-8 频率与电源界面”的表格即可。
CORE_VDD 是1.8V,可以通过RA8875内置的LDO提供。用户需要连接LDO_OUT引脚到所有的CORE_VDD。同时为了降低纹波,需要在LDO_OUT引脚附近连接至少1uF(105)电容。
OSC_VDD 是RA8875内部振荡器电源的输出(1.8V),需要连接一个0.1uF电容到地。
TEST[2:0] 测试模式输入讯号 (Test Mode Input) 此脚位为测试讯号,必须保持接地 (GND)。

第13、16、100页:关于RA8875的复位引脚
RA8875有硬件复位引脚RST#,上电时必须给定足够的复位时间。推荐的RC复位网络,R=100K, C=105
这个RST#也可以和STM32的复位引脚共用,只是需要注意下RC时间常数。一般开发板上给的R=10K, C=104,其时间常数大了100倍,因此可能需要额外处理下
RA8875也有软件重置命令(见16页)

第82页:中断脚INT# 和 等待脚 WAIT#
RA8875 提供两种方式的硬件状态回报方式,分别为中断 (Interrupt) 与轮询 (Polling)。原则上我们只需要使用其中一种方式即可。但是为了软件设计方便,同时兼顾速度,我们最好同时将INT#和WAIT#连接到CPU。[blockquote]RA8875 的中断信号会在以下事件发生时产生:
􀂋 BTE 完成数据读写动作时􀂋 文字 (Font) 写入时
􀂋 BTE 完成图形移动或塡图时
􀂋 触控面板发生被触摸事件时
【RA8875内置触摸屏控制芯片,可产生触笔中断】
􀂋 DMA 事件完成时。
􀂋 键盘扫描 (KEYSCAN) 事件动作时。
[/blockquote]

第69页:关于抗干扰
在许多工业控制的场合,各种电器的干扰源比较强,为了减轻这些干扰源对MCU 与RA8875 间的传输影响,可以在RA8875 的CS#、RD#、WR# 端加一小电容到GND。如果MCU 与
RA8875 间的传输是使用Cable 线,则Cable 线长度必须小于20cm,如果超过建议CS#、RD#、WR#、RS 等信号必须加上1~10Kohm 的 pull-up 电阻。

关于字库、外部串行Flash、外部键盘功能
这些功能都是可选的。

网友:
谢谢喔
这颗是不错,如果花很多时间学习,厂商又保证10年内不停产我会考虑使用.
目前只觉得使用电压种类太多,将来可能问题也更多.
我比较喜欢使用 FPGA 或 CPLD方案.

楼主:
RA8875 芯片只需要3.3V一路电源供电即可,内部集成触摸芯片,支持字库芯片,支持常用的绘图功能(内部硬件实现)是它最大的优点。

网友(2012-07-17):
不错啊,谢谢楼主,我刚设计了8875正好看看

网友:
不 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维持  想用 拍断货

网友(2012-12-12):
这颗芯片已持续在供货中啦 有需求的欢迎联系 黄S QQ 2276288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