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一个fsmc驱动的lcd和dac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main里很简单,就下面的这些: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Configuration();
    UseUart1();

/*    LCD_Init();
    LCD_SetBackColor(Black);
    LCD_SetTextColor(White);
    SetBackLight(255);
     LCD_DisplayString(50,50,"123");
*/
    InitWaveMaker();
    SetWaveFrequency(500);
    SetWavePeak(3.3);
    while (1)
    {

    }
}
可是如果把关于lcd显示的那一部分的注释符号去掉的话,波形就会输不出来。
困扰了我好久了~~~

楼主:
附件是我的工程

网友:
你看下 InitWaveMaker();  函数中的浮点计算。你修改为整数计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InitWaveMaker();  函数中的浮点计算。你修改为整数计算试试。

网友:
InitWaveMaker里没有浮点运算.....你是指下面那两个函数?那两个注释掉了也没有波形产生...囧

网友:
下面那两个函数如果注释掉了,会干脆连LCD也没反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