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fsmc 配置完成后系统死机?

楼主(2012-07-05):
void LCD_Init(void)
{
/* 配置LCD控制口线GPIO */
LCD_CtrlLinesConfig();
/* 配置FSMC接口,数据总线 */
LCD_FSMCConfig();
/* FSMC重置后必须加延迟才能访问总线设备  */
DelayMS(20);
/* 初始化LCD,写LCD寄存器进行配置 */
LCD_WriteReg(0x0000, 0x0000);<================死机?
LCD_WriteReg(0x0001, 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 0x0100);

安装上液晶屏后这个现象比较少,不安液晶屏这个现象比较多,偶尔也可以运行过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了
延时调整过了也不起作用,最高调整到100ms

网友:
是自己的程序还是原始的未修改过的例程?

网友:
我都遇到了相同问题 。。。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FSMC访问了无效物理地址所致,导致硬件异常,进入了硬件异常中断服务程序死循环
请问是自己的程序还是我们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