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例程发布】Ex026-DDS芯片AD9850信号发生器(OLED显示)例程(V1.0_2012-07-05)

楼主(2012-07-05):
Ex026-DDS芯片AD9850信号发生器(OLED显示)例程(V1.0_2012-07-05).rar

【1】例程介绍
    这个例程实现了AD9850芯片和OLED显示屏的驱动。通过摇杆可以调节AD9850模块的输出波形频率。OLED屏会显示当
前的频率值。频率调节范围为 : 1Hz - 40MHz

    该例程需要额外的AD9850模块和OLED显示屏才能正常运行。
    1、OLED模块购买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247246781&
    2、AD9850模块购买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251685930&
    如果宝贝链接失效,请直接进入店铺查找
http://armfly.taobao.com
    核心代码:\User\bsp\bsp_ad9850.c
    为了实现低于1Hz的输出信号,本程序使用了浮点数,因此请保证程序的堆栈空间足够。如果不需要处理很低的频率,
可以将AD9850相关的函数修改为整数形参。

【接线方式】
1. 安富莱OLED模块按 80XX 模式接线,需要15根杜邦线连接

    【安富莱OLED模块排针】 【开发板TFT接口(STM32口线)】
      VCC ----------- 3.3V
      GND ----------- GND
       CS ----------- NCS
         RST ----------- NRESET (也可以不连接)
      D/C ----------- RS   (FSMC_A0)
       WE ----------- NWE  (FSMC_NWE)
       OE ----------- NOE  (FSMC_NOE)
      D0/SCK ----------- DB0  (FSMC_D0)
  D1/SDIN ----------- DB1  (FSMC_D1)
       D2 ----------- DB2  (FSMC_D2)
       D3 ----------- DB3  (FSMC_D3)
       D4 ----------- DB4  (FSMC_D4)
       D5 ----------- DB5  (FSMC_D5)
       D6 ----------- DB6  (FSMC_D6)
       D7 ----------- DB7  (FSMC_D7)

2. 安富莱AD9850模块按串行方式接线(需要6根线)
    【安富莱AD9850模块排针】 【开发板TFT接口(STM32口线)】
         VCC ----------- 3.3V
         GND ----------- GND
       RESET ----------- TP_MISO  (PA6)
       W_CLK ----------- TP_SCK   (PA5)
       FQ_UD ----------- NCS      (PG11)
          D7 ----------- TP_MOSI  (PA7)

程序具有如下功能
  - 复位后打印例程基本信息到串口1
  - LCD显示当前频率值
  - 按摇杆左右和上下键调节AD9850输出信号的频率

本程序CODE区内嵌字库点阵,只包含程序界面用到汉字点阵。

我们已经公布了生成小字库的PC软件MakeDot,请到我们的bbs.armfly.com 获得最新版本。

对于Keil MDK,为了避免中文字符串告警,需要在C/C++编译选项中增加 --diag_suppress=870 参数。
本程序仅支持在CPU内部Flash、内部RAM调试。在CPU内部RAM调试时,无需切换开发板上的
启动模式拨码开关。请将拨码开关拨到Flash位置。

不支持在外部SRAM运行该程序,因为刷屏和程序取指都频繁访问FSMC总线,会导致硬件异常错误。

网友:
老大这2天更新例程好快啊
能不能搞个多通道DMA交流采样的例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