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2的板的示波器例程为什么波形发生器不工作?

楼主(2012-07-06):
如题~·

网友:
请降低优化级别 或者 去掉WaveMake 中的浮点计算的语句。

网友(2012-08-31):
V2板子的示波器最大能测出多大呀!

网友:
用的STM32内置ADC。 最高采样速度1Msps,如果采用交替采样,可以到达2Msps。 可测量100K的信号

网友(2012-10-16):
v2示波器可以测1hz一下的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