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教版主:我的安富莱V2.0板子用J-Link V8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2-07-30):
版主,如题,我买的安富莱V2.0的板子,前段时间还能J-Link V8正常下载程序,可前两天用J-Flash烧写了一次出厂程序后,想再烧写其它程序时,板子就根本烧不了了。
而且特别怪异的是:在MDK KEIL环境下烧写不了程序,却只能擦除程序,然而用J-Flash能够擦除程序和写入程序,却运行不了。不知道咋回事儿,愁死了都。。。我用
J-Link Commander也能找到内核,下面我贴上几张烧写的信息。

网友:
请按这个帖子的方法处理下,看能否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按这个帖子的方法处理下,看能否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已经把J-Link安装目录下的文件更新替换掉了KEIL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可还是不行,为什么我用J-Link Commander检测的时候,一会儿找到两个JTAG devices,一会儿又只有找到一个JTAG device,如我上图所贴。还有,我这SEGGER软件已经是4.40b的版本了,按理已经比较新了吧,还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
换SWD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SWD模式试试

也试过了,可是也没有奏效啊,用SWD模式也是弹出上面的“Flash Download failed”,不知是否是芯片已损坏,如果是芯片损坏的话,用J-Link Commander也不可能找到Cortex-M3内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