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买板子问题

楼主(2012-08-10):
请问
1:我购买的STM32 V2系列的,做了例程烧录进去了,但是怎么查看结果呢?重启电源了,可是还是看不到现象,请问要怎样才能看到那个
出厂时带的那个程序:烧写到CPU内部Flash的文件   烧写到NorFlash的文件 ?
2:如果切换系统每次是重启电源吗?比如按住TAMPER键上电启动UCGUI,我要想换到启动DFU下载程序那里只有重启电源?
无限精彩

网友:
1:我购买的STM32 V2系列的,做了例程烧录进去了,但是怎么查看结果呢?重启电源了,可是还是看不到现象,请问要怎样才能看到那个
出厂时带的那个程序:烧写到CPU内部Flash的文件   烧写到NorFlash的文件 ?

如果烧写的是出厂预装的程序,可以在LCD上看到结果。

2:如果切换系统每次是重启电源吗?比如按住TAMPER键上电启动UCGUI,我要想换到启动DFU下载程序那里只有重启电源?

我们预装的程序设计的操作方式就是:按住某个键启动,进入不同的演示界面(ucGUI、示波器、DFU下载等)。你可以修改程序改为你期望的进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购买的STM32 V2系列的,做了例程烧录进去了,但是怎么查看结果呢?重启电源了,可是还是看不到现象,请问要怎样才能看到那个
出厂时带的那个程序:烧写到CPU内部Flash的文件   烧写到NorFlash的文件 ?

如果烧写的是出厂预装的程序,可以在LCD上看到结果。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你说的LCD,就是指液晶屏吗?可重启电源后还是跟“不按任何键上电”启动是一样的效果,进去之后还是显示CPU的SN号 并没有其他的
无限精彩

楼主:
另外请问,如果反复烧录是覆盖的模式吗?——就是说新烧录时会删除之前已存在的,不然不会爆满了吗?
无限精彩

网友:
每次都是覆盖烧写同样的位置,不会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