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我们正在开发一款STM8S的开发板,已经投板

楼主(2012-08-23):
STM8S103XX 数据手册(2009年4月 Rev 2
STM8S103XX 数据手册(2010年9月 Rev 6
STM8S  STM8A 系列参考手册(2011年12月 Rev 8
       目前STM8SF3P6/TSSOP20 零售价2.6元(最低时1.85元)。性价比非常高。适合用来做点小东西。
主要性能:
      片内Flash容量:8K字节 (1万次擦写寿命)
      片内串行EEPROM:640字节。这是真正的EEPROM;可达30万次擦写 ,不同于STC的51单片机内部的假EEPROM
      片内RAM:1K字节
      工作电压:2.95到5.5V
      SPI接口最高到 8Mbit/s
      I2C接口最高到400Kbit/s
     1个UART串口
      5通道10位ADC
     SWIM 单线调试下载接口。(不象STC的51单片机,只能下载后看结果,这个是可以在线跟踪的)

开发进度:
2012-08-23   已送出制板

2012-08-27   收到样板

网友:
上照片,大家看看

楼主:
PCB板照片:

楼主:
STM8SF103F3-EK 开发板的硬件配置:
1、主CPU采用TSSOP20封装的 STM8SF3P6
2、集成USB转串口芯片PL-2302HX
3、集成RS485芯片 SP3485
4、集成轨到轨四运放(SGM324)模拟电路。可自由配置到任意ADC通道
     1路正负电压输入
     1路传感器差分输入
     1路4-20mA输入
     1路环境温度传感器(可用于温度补偿)
     1路2.5V基准电压源(可用于ADC参考)
5、标配白色0.96“ OLED显示屏,分辨率12864 (显示效果超好)
6、板载1个无源蜂鸣器
7、板载1个编码器旋钮(带确认键,配铝合金旋钮帽)
8、板载1个12X12mm的大按钮(带键帽)
9、SWIM调试接口支持

计划基于这个板子开发几个小产品:
(1)RS485接口和I2C接口的远程数码管显示器
(2)USB接口的芯片编程器(24,25,93,系列的EEPROM和串行Flash)
(3)AD9850信号发生器(可程控,也可以独立使用;安富莱的AD9850模块可以直接插到这个板子)

网友:
这个开发板很不错,想弄一套测试一下,最经正好在做电源的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
先和版主说说的测试结果吧
一, 1  TL082,电源电压的测试我采用的这个芯片,就是简单的在电源端做了个电阻分压,然后加一级跟随器,测试结果的精度都用了,就是不知道这样
             是否的合理。
         2   电流的检测我用了三个芯片做测试,片子都是TI的,都采用低边电流检测,采样电阻是500毫欧。
               (1)LM358P,用这个片子做了差分,精度基本的正负1mV .
               (2)LMV358,不知道为什么,测试出来的结果基本不靠谱。
               (3)OP07C, 这个的测试结果比较的给力,下面是测试的数据,一级差分+反向放大2倍。
                         输入                  输出
                         3.2mV               6.4mV
                         16.4mV             32.8mV
                         1.6mV              3.3mV
                        模拟电路的测试好麻烦,要不断的修改电路。
二,   不知道版主用的轨到轨芯片,能不能用来做高边电流检测,我上面用的片子基本都不能用,估计是共模电压的问题,
           希望版主可以在淘宝里面销售SGM32和那个旋转编码器

楼主:
目前市场,很多LMV324都是国产品的,性能确实不如TI进口原装的。TI的LMV324I 不如圣邦微的SG324.

SGM324的输入偏置电流极小pA级,LMV324好像是 nA级别;
SGM324的输入和输出都是轨到轨的,LMV324输出是轨到轨,输入不是轨到轨(3.3V供电的话,输入脚不能超过1.65V)。

这里有2种运放的手册和对比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amp;toread=1#tpc

网友:
STM8S太多了,用的也比较广,使用过的一系列 105,6126,6189,208的 就是没试过103的 208的很强悍啊 usos-ii跑起来都毫不含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场,很多LMV324都是国产品的,性能确实不如TI进口原装的。TI的LMV324I 不如圣邦微的SG324.

SGM324的输入偏置电流极小pA级,LMV324好像是 nA级别;
SGM324的输入和输出都是轨到轨的,LMV324输出是轨到轨,输入不是轨到轨(3.3V供电的话,输入脚不能超过1.65V)。

网友:
版主,板子出来了吗,想搞一套

楼主:
板子还在调试中...
已经发现2处错误
(1)SWIM调试接口的2个脚的丝印标反;SWIM和GND两个字符位置反了。PCB走线无问题,可以直接和ST-LINK/V2仿真器的4P排线接口
(2)SGM324运放中的1个+, - 相位弄反,需要飞线交替下功能才正常。

需要重新打板做样,因此还要再等等。

网友(2012-11-10):
老大你好,我是淘宝买家hyperliang。我想问下用IAR打开例程编译后为啥会报错“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fd2 bytes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

网友(2013-01-03):
只能用ST-LINK/V2吗?J-LINK行吗?

网友(2014-01-12):
已经买了这个板,通讯记录为
安富莱STM8S-EK1开发板

网友:
要求升级V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升级VIP

网友:
已经是VIP用户了

网友(2014-06-28):
安富莱STM8S-EK1开发板
UID = 800600510336323230323939

要求升级VIP  淘宝上买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