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初学者求教

楼主(2012-08-25):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LED1 and Key Button mounted on STM3210X-EVAL board */
  STM_EVAL_LEDInit(LED1);
  STM_EVAL_PB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EXTI);

  /*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simulate a falling edge applied on Key Button EXTI line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KEY_BUTTON_EXTI_LINE);

  while (1)
  {
  }
}

在上面的main函数注释中” STM3210X-EVAL board“是什么来的,还有“STM_EVAL_LEDInit(LED1);”的函数配置找不到!!

网友:
你的这个程序是官方库函数里面自带的程序吧。
(1) STM3210X-EVAL board 这个是官方f10x系列的评估板,
(2) 只要你的这个程序没问题,这个函数肯定存在的,跳转不到这个函数的定义吗?不行你把
        工程上传,我给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是官方库函数里面自带的程序吧。
(1) STM3210X-EVAL board 这个是官方f10x系列的评估板,
(2) 只要你的这个程序没问题,这个函数肯定存在的,跳转不到这个函数的定义吗?不行你把
        工程上传,我给你找

网友:
谢谢你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