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将MP3软解进行到底,附上程序(SPI FLASH  NOR FLASH字库方式)

楼主(2012-08-27):
说明:程序参考咱们论坛上传的,由于那个程序又有寄存器操作,又有库操作,而且库是2.0的,
           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后来就抽出一天的时间整理了一下。全部采用咱们开发板最新的驱动。
           第一次把文件写的这么的规范,大家看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1) 在fonts.h 文件里面定义了  读取字库的四种方式
        //#define USE_SMALL_FONT        /* 定义此行表示使用小字库, 这个宏只在bsp_tft+lcd.c中使用 */
         //#define USE_FLASH_FONT        /* 内部FLASH, 这个宏只在bsp_tft+lcd.c中使用 */
          #define USE_SPIFLASH_FONT    /* SPIFLASH,  这个宏只在bsp_tft+lcd.c中使用 */
         //#define USE_NORFLASH_FONT    /* NORFLASH,  这个宏只在bsp_tft+lcd.c中使用 */
         由于SPI中有字库了,我就一直的使用这个里面的字库了,是别的方式,改变一下宏就可以了。如果需要的
         话,我再写一篇文章,如何的下载到SPI FLASH。
         1. 可以用USB虚拟串口下载,我是采用的这个方式,安全可靠。
         2. 也可以用串口下载。
         3.下载到内部flash,
然后复制到spi flash

         4.  NORFLASH比较的好弄,直接的使用咱们开发板提供的jlink配置下载进去就好了。

(2)具体的怎么实现软解,我也不懂,就是想体验一下,软解的效果,程序已经的整理的很好了,大家可以自己看
         KEY_DOWN_TAMPER:        /* TAMPER键  用来切换耳机或喇叭 */
         KEY_DOWN_USER             /* 返回歌曲列表  */
         KEY_DOWN_JOY_UP         //上一曲
         KEY_DOWN_JOY_DOWN   //下一曲
         KEY_DOWN_JOY_LEFT    //减小声音
         KEY_DOWN_JOY_RIGHT   //增大声音
         KEY_DOWN_JOY_OK        /播放选择的相应的歌曲
  (3) 有时间再弄一个动态的影像
          程序下载
=====================================================
============================================================

楼主:
播放的地址出了点,问题,下次再弄吧。

网友:
我的mp3怎麼都刪了?
    case KEY_DOWN_WAKEUP:        /* WAKEUP鍵按下 */
         DeleteFile = 1;
         break;

        if(DeleteFile)
        {
            DeleteFile = 0;
            f_unlink(Music_Name[Select_Index]);
            goto __MAININI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卡里的歌曲都被删了吗,明天回实验室了看看,我只是改了咱们论坛那个人的程序结构,使其看起来更舒服。这些具体的功能都没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p3怎麼都刪了?
    case KEY_DOWN_WAKEUP:        /* WAKEUP鍵按下 */
DeleteFile = 1;            ..

我今天试了一下,我的正常啊,只是删除相应的MP3文件

楼主(2012-12-08):
引用 网友B:
spi 字库 怎么下载啊。楼主。

都是同一个人做的三个方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3408-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3766-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5916-1-1.html

网友(2013-11-25):
Re:将MP3软解进行到底,附上程序(SPI FLASH  NOR FLASH字库方式

网友(2014-04-30):
老大,你这用的是V2的板子吧?V3的板子可以用你这程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这用的是V2的板子吧?V3的板子可以用你这程序不?

应该可以吧,你试试看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4-05-30):
播放速度变快了,请问楼主什么原因。

网友(2014-08-13):
下来玩玩。

网友(2014-09-28):
V3也支持,没有字库,音频感觉快了一点,音调都变高了

网友(2014-12-03):
看看,原来感兴趣的东西大家都搞过了,

网友(2015-04-03):
有沒有软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软壓?

是软件代码吗,有的,就在上面,我重新标记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