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各位大神求解,安富莱ZE-EK板用外部中断控制LED灯没反应

楼主(2012-08-28):
mian.c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此函数在Libraries\CMSIS\Core\CM3\system_stm32f10x.c中*/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6|GPIO_Pin_7);
    while (1);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指定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PG8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G, GPIO_PinSource8);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中断函数中添加函数如下: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EXTI_ClearFlag(EXTI_Line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

是用板上的USER键(GPIOG,Pin8)控制中断的,但没反应,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初学者,自己花点时间是可以解决的,楼后可以自己先试着解决一下,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搞搞。网上资料很多的,这样更加有益于你的学习。
   要是还解决不了,我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初学者,自己花点时间是可以解决的,楼后可以自己先试着解决一下,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搞搞。网上资料很多的,这样更加有益于你的学习。
要是还解决不了,我帮你解决

谢谢你的意见今晚再试一次又行了,不过我是没改代码的,就是搞不明白?能不能帮我看一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