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按照开发板自己做东西,修改一个地方LCD不亮

楼主(2012-08-31):
你好,我现在在用ARM做个小东西,电路基本上是从开发板上照搬的,
只是我自己的东西用到的设备少,不需要译码,现在的问题是LCD_NCS在开发板上是连接在译码器上,
经过译码出来的电平接到LCD片选端,而我只用到LCD没有别的设备,所以这个片选直接连接
在了FSMC_NE4上了,应该怎么修改才能使LCD正常工作

网友:
程序应该不需要更改就可以点亮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不需要更改就可以点亮LCD

在开发板上是这样的,我选了同样型号的芯片和LCD,只不过开发板上是FSMC_NE4+译码接在LCD_NCS上这个时候输出口是高电平有效,我是直接把FSMC_NE4接在LCD_NCS上,这个时候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
程序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片选都是低有效,平时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片选都是低有效,平时是高电平。

好,那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