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安富莱STM32F103ZE-EK开发板收音机例程问题。。

楼主(2012-09-01):
Ex015-FM收音机例程(TEA5767+WM8978)里面可以接收到76~108频段的信号,也就是
/* 美国/欧洲(87.5-108M), 日本(76-91MHz) */求解怎么修改可以使接收的频段在70Mhz以下,
我要发射差不多70MHZ的音频。。想用这块板子接收。。有没大大给个方法。。

楼主:
急用。。各位大大给力。。

网友:
就是不知道美国或日本频段对这个有没有限制。这个模块只有这两个可选的,需要自己调试下
*********************************************************************************************************
*    函 数 名: CaclPLL
*    功能说明: 根据实际的频率值计算出PLL寄存器的值
*    形    参:_freq : 频率
*        计算公式 (见TEA5767HN  datasheet的20页)
*            N = 4 X (fRF - fIF) / fref;
*            N = decimal value of PLL word;
*            fRF = the wanted tuning frequency [Hz]; 最大 108000000Hz
*            fIF = the intermediate frequency [Hz] = 225 kHz;
*            fref = the reference frequency [Hz] = 32.768 kHz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uint16_t CaclPLL(uint32_t _freq)
{
    return (uint16_t)(((_freq - 225000) * 4) / 3276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美国或日本频段对这个有没有限制。这个模块只有这两个可选的,需要自己调试下
*********************************************************************************************************
*    函 数 名: CaclPLL
*    功能说明: 根据实际的频率值计算出PLL寄存器的值
.......
个模块只有这两个可选的,需要自己调试下?????自己调试是指哪个方面的调试。。现在我可以接收到我发出的76M的信号,但我的需求是收到70M的信号,可不可以修改程序来实现。。

网友:
你直接调用 CaclPLL (70000000)  函数 计算PLL寄存器值,然后写入试试看。

如果需要接收70M,可以考虑 Si4730 收音机芯片:
Worldwide FM band support
(64–108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