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将摄像头拍摄的数据由以太网传输给PC机

楼主(2012-09-05):
STM32F103或者2xx  由摄像头拍摄的图片 如何进过以太网给PC机呢?PC机的软件部分有人写。用的协议栈是LWIP或者 UIP都行。求大家指点

网友:
拍摄到的图片一般都是二进制格式。其实无论是什么数据,对于TCP传输来说都是二进制字节流。你需要做的是和上位机软件设计人员一起拟制一个简单的
应用层通信协议,然后按照协议编写通信程序。

可能的通信过程如下:
PC机作为TCP客户端;STM32作为TCP服务端。
PC机呼叫STM32请求建立TCP连接
TCP连接建立成功后,PC机发送“Read Bmp" 字符串命令(可以自己定义,这里只是举例)
STM32收到该字符串后,将数据分包发给PC即可。

可以参考EX024例程, PC机远程收集STM32捕获到的波形数据。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jeffblog/archive/2011/10/22/2221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