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光盘中flash代码ISP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19):
我用ISP方式下载光盘中的flash代码成功,但运行不正常。
用Jlink下载光盘中的flash代码正常。
但用ISP方式下载其他例程和自己的代码也正常。
始终不明白,谁能解惑???

串口下载的模式,使用USBto232。
地址是首地址0x800 0000.不会错吧。我试3,4次了。
就是光盘那的整合的例子不行,其他没问题。

网友:
请下载 “512K整体烧写(V3).hex”

楼主:
我下的是512K整体烧写(V3).hex呀。只不过ISP方式运行不对,而Jlink下载可以。

网友:
ISP 下载后,需要拨回正常启动模式运行。

楼主:
这个问题我肯定注意到了。又试了几次,偶尔成功一次,其他几次效验出错,下载代码运行也不对。
打算放弃ISP了。

网友:
不排除USB转RS232线的问题; 可以考虑降低波特率试试或者换根线试试。

楼主:
支持这个观点,不过没条件测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