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一个4.3寸,ra8875驱动的液晶屏,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点不亮,

楼主(2012-09-20):
帮客户发的问题贴。

解答:
需要注意屏的 NCS 口线和 RS口线连接到STM32哪个管脚。如果和我们的STM32 V2, V3相同,那么程序不用修改即可显示正常。
如果不一样,那就需要自己修改例程中的显示器访问地址,相应的GPIO也需要配置为复用模式。

在不能确定硬件是否有问题的情况下,最好能够借助示波器测量CS, RS口线的波形,如果波形正常,说明软件的访问地址是正确的,
如果波形不正常,那么就先解决软件问题。

网友:
我又试了一下,在V2开发板上,烧写4.3寸屏自带的固件,Ex008-TFT浏览中文点阵字库例程(V2.1_支持4.3寸和7寸屏)
自己编译了一遍,生成的hex文件,4.3寸屏不亮。难道是我把屏弄坏了。有什么简单的办法验证屏是不是坏了?

另外,我设计的电路,也是用的stm32f103,屏的接口和你们开发板完全一样。按昨天的状态来看是我焊接有问题,有的引脚没有焊好。

楼主:
jlink单步跟踪LCD初始化的函数,看能否自动识别到RA8875。 如果不能识别到,就检查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
我前段时间做导师的项目 用的这个屏,只要这两个没问题就基本没问题了。

1. 地址别搞错了。
2. .硬件连线。

程序驱动用的是版主的,基本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12-12-10):
RA8875 我司(菱亚科技)一级代理啊 欢迎垂询!
13554722795  QQ 2276288049  黄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