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小问题(78L05/78M05/79L05/78DL05等)

楼主(2012-09-20):
转载地址:http://hi.baidu.com/ebpzaxunehbjtxq/item/7d3b1b8257350b5f840fab55

1)78L05和78M05的区别?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和M表示最大输出电流不同:
       78L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 , 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
2)78L05和79L05有何区别?
       78L05和79L05都是三端集成稳压器,78系列是正电压输出,79系列是负电压输出,
       L表示最大输出电流是100毫安,05表示输出电压是5伏。
3)在何种情况下会对7805元件造成损坏?
      简单的说,7805相当于对地接了一个5V的稳压管,其输入的电压会有一定的范围,高于这个范围,会烧毁此元件,低于此范围,
      输出会达不到5V,还有,电流过大也会烧坏元件
4)三端集成稳压器78L05和78DL05有什么区别?
     78L05可以提供100mA的电流,78DL05是250mA的电流,7805是1A的电流。
     78L05和78DL05的封装大小差不多,如果可以焊的上去的话,可以代换
5)7805有什么命名规则?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有正电压输出的78××系列和负电压输出的79××系列。三端IC是指这种稳压用的集成
    电路只有三条引脚输出,分别是输入端、接地端和输出端。  有TO-220的标准封装和TO-92封装。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有很多电子厂家生产,通常前缀为生产厂家的代号,如TA7805是东芝的产品,
    AN7909是松下的产品。

    有时在数字78或79后面还有一个M或L,如78M05或79L05,用来区别输出电流和封装形式等,
    其中78L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78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它的封装也有多种。塑料封装的稳压电路具有安装容易、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用得比较多。
    后面的数字05,表示电压范围,如7805,7812,7820

楼主:
LM2575输出电流是1A的。LM2576和LM2596的输出电流都是3A的。
LM2576的震荡频率是50KHZ,LM2596的震荡频率是150KHZ。也就是说用LM2596制作电源,电感值小一些。电感的体积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