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触摸屏中断方式(支持4.3寸,7寸)

楼主(2012-09-23):
这个程序只是在版主的程序中做简单的添加,而没有做修改,版主写的程序框架结构非常的好。
采用中断方式实现后,平时不执行触摸扫描程序,产生中断后才执行,这样可以提高CPU利用率。
开发板提供的键盘扫描程序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触摸中断处理思路:
0.   添加一个中断标志位  g_tTP.InterruptFlag ,0 表示没有产生触摸中断,1表示产生中断 。
1.   初始化触摸中断引脚PC5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g_tTP.InterruptFlag  = 0。
2.   进入中断后, g_tTP.InterruptFlag  = 1,关闭此引脚中断,防止抖动造成重复进入中断,清除硬件中断标志位。
3.   由于中断标志置位,使能嘀嗒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函数 TOUCH_Scan();
4.   触摸松手以后, g_tTP.InterruptFlag  = 0 同时使能PC5外部中断。
RA8875触摸屏中断方式(支持4.3寸,
还有一个去年的时候写的一个画板,屏是3.0的,驱动SPFD5420,也是采用中断方式,程序写的有点乱
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下来试试看   咋还是中断加扫描结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来试试看   咋还是中断加扫描结合的呢?

开题我已经说了,版主写的程序结构很好,就没有改动。

我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用按键中断方式得到键值的,我觉得你需要认真的看一下程序代码,
通过中断来开启定时器扫描的目的是为了滤波,而且可以很好的实现FIFO,这么好的程序结构不用?
这个比单纯的延时效率要高很多。

另:我已近提供了外部中断的实现方法,你想怎么实现都可以的啊。

网友(2013-02-01):
弱弱的问一下,使用RA8875自带字库,当按住触摸屏时,显示一行文字。结果,显示不正常,我的是只显示第一个字符,后面的不显示,怎么解决?困扰了好长时间了,我用的是触摸屏中断方式,网上说是FSMC冲突,没找到解决办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中断处理函数中需要判忙才能操作RA8875,否则会导致RA8875绘制失败。

网友(2015-01-08):
力顶armfly,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