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仿真器修复

楼主(2012-09-25):
原文地址:http://ericyu.sinaapp.com/2012/0 ... %e4%bf%ae%e5%a4%8d/

ST-LINK损坏,可能是无意将+12V电源线接到了仿真器TVCC引出线上了。表现的症状是能正常连接电脑,能出现可移动磁盘,但接到目标板时会造成目标板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仿真时弹出错误30001,无法与目标板通信;打开外壳接上USB连接电脑,发现过一段时间后一8脚芯片逐渐变热变烫,遂断定此芯片烧毁造成故障。

从网上找到的ST-LINK原理图上看到,此芯片为SN74LVC2T45DCUT(见下图),为TI公司生产的电平转换芯片。TVCC接目标板电源正,VDD接仿真器内部电源+3.3V,DIR方向选择引脚接地,信号传输方向固定为B->A,即SWIM和SWIM_RST信号从外部接进来,通过电平转换成3.3V高电平的SWIM_IN和SWIM_RST_IN信号接到仿真器主控芯片输入引脚。

    阅读仿真器主控芯片STM32F103C8T6的芯片手册,发现芯片供电电压为3.3V,此电平转换电路的作用是当外部目标系统电源电压为不同值时都可以转换成3.3V信号,保护仿真器端口不会损坏,保证仿真器的正常工作。但仿真器主控芯片大部分引脚有5V容忍特性,即可直接与5V电平连接。具体为SWIM_IN连接的PB7,PB9,PB10都可以容忍5V,SWIM_RST_IN连接的PB5不容忍5V。
修复尝试1:将U2去掉,直接将SWIM_IN与SWIM连接,SWIM_RST_IN与SWIM_RST连接,外部接上3.3V供电的目标板,可正常工作。
修复尝试2:在尝试1的基础上断开SWIM_RST_IN与SWIM_RST的连接,设计了如下的电平转换电路,将SWIM_RST接在in端,SWIM_RST_IN接在out端,外部接上5V供电的目标板,可正常工作;外部接上3.3V供电的目标板,也能正常工作。(图中接在TVCC上的1K上拉电阻在仿真器电路里已存在R19,不需要焊。)
在长时间的使用中发现,通过修复尝试2修复后的仿真器能完全恢复原有功能,并稳定工作。

电平转换芯片购买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19016451619

网友(2013-01-17):
太好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