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烧写出厂预装程序中的NORFLASH文件,成功后程序为何无变化

楼主(2012-09-27):
1. 在光盘的文件的 05.出厂预装的程序的文件夹里有 一个是烧写到NORFLASH的文件夹 ,我把  NorFlash.bin这个文件按照 烧写说明烧进NORFLAH 后,怎么没有反应的呢?
是不是 在CPU内部还要烧一个程序才行的啊?烧那个文件啊?

网友:
NOR 存放的是图片和声音数据。

我们的板子NOR 中还存放了FM收音机的程序数据, 由CPU内部Flash的程序将NOR中的数据复制到CPU内部RAM,然后在执行PC跳转指令转到RAM内运行。

你直接烧写NOR中的数据,是看不到结果的。除非你同时更改CPU内部Flash的程序,因为CPU上电复位时候总是从内部Flash开始执行,而不是从NOR开始执行。

楼主:
这样子来运行的啊  那如果NOR装的程序比RAM大 那不麻烦了

网友:
也可以直接在NOR中运行,编译时IROM指向NOR即可。同时需要注意,中断向量表必须复制到内部RAM,因为STM32不支持中断向量地址指向外部储存器。
也需要注意,NOR中执行速度比RAM慢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