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向外置Flash下载程序出现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09):
如图,不支持Flash类型?

网友:
什么板子? 什么型号的Flash?
是否加载JLINK初始化指令序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 什么型号的Flash?
是否加载JLINK初始化指令序列?

安富莱V3,初始化指令序列不懂啊,第一次使jlink

网友:
出厂预装的程序 文件夹下有烧写 NOR FLASH 的 JFLASH配置文件。直接用JLINK的PC软件open project 这个文件,然后再装入数据文件 开始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预装的程序 文件夹下有烧写 NOR FLASH 的 JFLASH配置文件。直接用JLINK的PC软件open project 这个文件,然后再装入数据文件 开始烧录。

是那么干的可是还是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