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高速问题

楼主(2012-10-20):
买了一个AX-PRO,但还没到手,主机是USB2.0,但不是高速的,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
USBee 软件只能工作在USB2.0高速模式,因此如果USB2.0端口不是高速,将无法使用USBEE 相关的软件。

切换固件为saleae模式时,saleae的PC软件是支持USB 2.0 全速模式的,不过只能做逻辑分析,不支持示波器功能。在全速模式,采样频率肯定是受到限制的。

楼主:
谢谢回复!本机为英特尔865主板,BIOS中有HIGH  USB选项,只是进入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显示“Enhanced”,通过官方资料说明,该主板支持高速USB,

网友:
请将设备管理器中所有的SB设备名称列表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设备管理器中所有的SB设备名称列表截图来看看。
货已收到,连接后已通过,示波器也能正常运行,卖家提供的光盘不能读出,程序是在这里下载的,但进入逻辑分析仪后报错退出,还在处理中,以下是截图,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已收到,连接后已通过,示波器也能正常运行,卖家提供的光盘不能读出,程序是在这里下载的,但进入逻辑分析仪后报错退出,还在处理中,以下是截图,再次谢谢!

网友:
从示波器的波形上看,毛刺太多,正在做两条用于模拟通道的频蔽线,看能否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设备管理器中所有的SB设备名称列表截图来看看。
从示波器的波形上看,毛刺太多,正在做两条用于模拟通道的频蔽线,看能否消除
问题1、按照说明进行设置后,始终只能达到8M,使用频率检测、将系统电源设置为“电源一直开着”后同样如此,郁闷!主机向移动硬盘拷贝1G文件也就是1分钟左右,因此主板应该是USB2.0的高速接口而非USB1.1;
问题2、波形上的毛刺始终无法消除,特传来对比图片:请回复这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波形可以展宽看下细节。 从台式示波器来看,波形是存在毛刺的,不过台式的采样率高,高频毛刺平滑为一条粗线了。
方便的话,可以将你的波形保存为文件,然后上传到本帖

楼主:
这个波形正常了,仅存的细小毛刺是信号内部固有的。此外,减小缓冲可提高示波器窗口的刷新速度。其余功能也基本调通了。
    现在的问题
    1、示波器采样频率只有8M?
    2、怎样将示波器的波形文件导入EXECL中?

网友:
先设置需要导出的波形段,即设置X1光标和X2光标的位置。 然后点击 文件 - > 导出到文本

用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删除文件头几行。保留样本区域的数据, 另外存为 1.csv 文件。

在用excel 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需要导出的波形段,即设置X1光标和X2光标的位置。 然后点击 文件 - > 导出到文本

用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删除文件头几行。保留样本区域的数据, 另外存为 1.csv 文件。

在用excel 打开就行了。

应用心得,一并请新使用的朋友注意:
1、先前出现毛刺严重,是因为模拟输入线没有频蔽,受外部环境影响;
2、频率先前只有8M,是因为在其它USB口上接了无线网卡、大容量移动硬盘(USB3.0),全部取下后即可达到12M、16M。
  以此感谢管理员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