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 (4.3寸和7寸)例程升级,支持4点触摸校准,支持SPI接口

楼主(2012-10-23):
RA8875 (4.3寸和7寸)例程升级,支持4点触摸校准,增强防飞点性能
在批量生产中,我们发现很有相当一部分触摸板采用2点校准方法无法准确定位,表现是有一个角的触摸坐标偏差很大。7寸触摸尤为明显。
4.3寸屏也存在,只是因为面积小物理偏差相对小点。

本次发布的例程主要做了3点改进:
1、增加四线SPI接口 (通过宏在8080和SPI接口间切换, 需要RA8875的屏上的2个电阻同步切换)
2、触摸部分,增加4点校准。通过宏可以指定校准点数,仅支持2点和4点。
3、增加触笔移动时的飞点过滤机制,主要针对7寸屏的飞点现象进行滤波处理。【算法不是最优,不能完全避免飞点,只是大幅度减少了飞点,飞点问题和触摸板的品质有直接关系】

2012-11-07 解决4点校准XY交换情况下的BUG

EX027例程:
3.0寸屏效果:

4.3寸屏效果:

7.0寸屏效果:

EX028 例程:
这是程序演示如何使用RA8875芯片外挂的字库芯片GT23L32S4W显示汉字。
本例程支持RA8875驱动的4.3寸和7寸屏。TFT驱动程序会自动检测LCD驱动芯片的型号。

上电后,可以操作开发板上的摇杆调整背光亮度,LCD上会以不同的字体显示背光亮度值。

本例程用到了3个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1) LCD_DispStr()    函数显示汉字时,汉字点阵来自于CPU 内部Flash的汉字点阵数组。
(2) RA8875_DispStr   函数是利用RA8875外部字库芯片显示字符串,支持ASCII和汉字。
(3) RA8875_DispAscii 函数是利用RA8875内部的CGROM显示ASCII字符串,不支持汉字,无需外部字库芯片支持。

网友:
版主 周三买到RA8875 4.3"板子,能提供原理图pdf吗?收到板子的时候只有一块板,没有其他关于板子的说明。

网友:
請教一下
RA8875  七吋模塊上的 Flash rom 可以上哪顆元件
模塊是否提供 Flash rom的燒錄介面
是否有RA8875 使用 Flash rom的範例程序

感謝
知道越多才明白自己懂的少得可憐

楼主:
可以上 W25Q64  .
我们这个驱动板没有烧录接口。 需要写写好串行flash,然后再贴上去。

网友(2012-12-25):
原来有新的更新了,总的例子下载没有看到,呵呵

网友(2013-09-03):
請教一下板主

Ex027例程中看到  讀取Reg[0] 的值是否為 0X75 以判斷是否為 RA8875控制芯片

但在芯片的說明書中卻找不到任何有關 Reg[0] 的說明

這值是怎麼來的???
知道越多才明白自己懂的少得可憐

网友(2014-04-02):
新注册用户怎么无法下载?

网友(2014-06-05):
学习了。谢谢分享。做个记号。

网友(2014-08-16):
楼主你好,v2板子的TFT驱动不是R61509吗? 为什么程序检测出来的是0TM4001A。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v2板子的TFT驱动不是R61509吗? 为什么程序检测出来的是0TM4001A。求解

不是,有三种的,R51509,SPFD5420和0TM4001A

网友(2016-12-22):
楼主您好。我购了一个三代的七寸屏,是学习的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AR8875的状态寄存器的状态是如何读取的?看的例程是用SPI或FSMC的方式,我还没有学。我是用并口来模拟的时序。不知能不能用 RA8875_ReadReg(uint8_t  _ucRegAddr) 这样的函数来读取。但我查了手册,没查到状态状态寄存器的地址。应如何办?谢谢。

网友(2017-03-29):
请问三线的SPI应该怎么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