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安富莱STM32-X2】STM32F103VET6 核心板上市

楼主(2012-10-25):
(无正文)

网友:
这个STM32F103VET6可以换 STM32F407VGT6吗,能不能推出个是 STM32F407VGT6的。

楼主:
可以换 STM32F407VGT6 ;
加2个电容,换2个电阻即可

网友:
1个8M字节的高速串行Flash【可用来存放汉字字库和图片】
麻烦请问大大,这个8M字节的Flash是挂在STM32上的还是挂在显示芯片上的?

楼主:
挂在STM32上的

网友:
今天拿到stm32-x2和4.3寸屏,可是光盘里的例程都是stm32f103ze的,无法正常使用,是否能提供stm32f103ve的(起码提供一个点亮屏的例程)。还有光盘里没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拿到stm32-x2和4.3寸屏,可是光盘里的例程都是stm32f103ze的,无法正常使用,是否能提供stm32f103ve的(起码提供一个点亮屏的例程)。还有光盘里没有使用说明书。

VE和ZE貌似除了引脚多少不一样 其它都一样的,例程都能用。

网友:
程序能运行了,谢谢回复。但是仿真时经常找不到芯片,jink不行就换st-link,好了一会又不行了,偶尔可以联上很不可靠。V2没有这种情况,请帮忙解决,先谢了。

楼主:
请升级JLINK仿真器驱动到最新版,同时使用新版的MDK。 SWD速率适当降低点。

网友: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仿真器的转接小板连接线的一个小问题。这款产品设计和工艺都很满意,我们准备直接做在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