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安富莱 RA8875液晶模块

楼主(2012-10-29):
刚入手几个安富莱的 RA8875液晶模块, 接口 用的是SPI口。
要改一下程序的,我的要求是:改成 可以控制至少十路的SPI口的安富莱液晶模块, 分别显示汉字。

当然了必须有一部分SPI是是用GPIO模拟出来的。
现有问题如下:
1、程序中的FMSC模块的设置还有初始化模块全部注释掉了。仍然可以驱动TFT。那是不是说明有无FMSC模块都一样。
2、如果如问题1所言 不需要FMSC模块,为什么有一个指针   #define SPFD5420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C000000)) 指向 FMSC存储单元。为什么读那个单元内容就可以读到0x5420。
3、程序如果在STM32F107上运行就会发生硬件错误,进入死循环。这个现象似乎是因为越地址访问数据,出现这样的错误。如果要去用107控制液晶模块的话要怎么改程序??谢谢安富莱技术人员帮助!
I love u ,moon!

网友:
1、既然选择用SPI,那么和FSMC相关的文件和函数都可以不要。
2、因为我们开发板的例程需要同是支持3.0寸屏,因此在初始化显示芯片前,需要自动识别显示芯片的类型。 你如果确定了你的产品只用RA8875,那么就不需要再自动识别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直接调用RA8875的初始化函数即可。
3、你把不用的文件和函数删除即可,特别是FSMC这块,107不支持。你只保留你要的SPI和需要的GP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