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DX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发生溢出错误

楼主(2012-11-03):
我刚买的USBee DX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在试用dxsw时突然没有了波形,关闭后再打开,屏幕上提示发生溢出错误。重新安装dxsw和采用恢复缺省设置后都没有解决问题,重新启动dxws后不能打开软件界面,还是显示发生溢出错误,请问怎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请执行一下光盘根目录下的 恢复出厂设置的 bat 文件。
它会清除注册表中的参数。
这种情况,多半是设置了较大的采集缓冲区所致。请适当减少点缓冲区大小。

楼主:
“执行一下光盘根目录下的 恢复出厂设置的 bat 文件”,这种方法已经试过无效,我们的安装路径是在e:/,不是默认安装位置,恢回复出厂设置不成功是否与这个有关?采集缓冲区设定为1000k不算大,曾经试过10000k的运行很正常。当时使用的是单通道模式,是在调整上下位置的时候突然波形消失的。

网友:
你执行的哪个清除注册表文件?
是不是没有成功清除。

你到注册表中搜索一下 USBEE 相关的参数,删除和缓冲区size有关的键值

楼主:
执行的当然是光盘中常见问题中的“恢复DX-Pro软件缺省设置”那个软件。执行后没有提“成功清除”。不好意思,注册表我从来没有用过,请您详细告诉我怎样搜索USBEE 相关的参数,以及删除和缓冲区size有关的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