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STemWin,μCGUI常见问题整理帖

楼主(2012-11-05):
RT
     总结遇到的问题,方便后来者。

网友:
我用了UCGUI论坛的汉字取模软件UCGUIGenApp.EXE,选的字号是24,可是显示的汉字下边的部分怎么没了(如图),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UCGUI论坛的汉字取模软件UCGUIGenApp.EXE,选的字号是24,可是显示的汉字下边的部分怎么没了(如图),求解释??

楼上兄弟非常不好意思啊,刚看到你的回复。
UCGUIGenApp.EXE 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大点的字体显示不全。后面我整理一下SD卡 外置字库的方法,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汉子哥 我来顶你了
我创建了2个窗口 里面显示了一些变量的状态 假设变量有跳变 只有当我2个窗口切换一下才自动更新变量状态 我好像应该弄一个定时刷新的 东西让窗口变量定时刷新 我不知道定时刷新怎么加上去 请指教

可以这么来实现:
定时的调用这个函数
WM_SendMessageNoPara(WM_HBKWIN,WM_TIMER); // 这个是往桌面窗口发送定时消息。
然后在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调用这个
case WM_TIMER:
    //添加自己要执行的函数。
       break;
往其它的窗口发送 改变桌面窗口句柄WM_HBKWIN为相应的窗口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MainFrame, hClientWindow,ahButtonCE;

    GUI_RECT Rect;

.......

你是在什么上调试的,上传一个你的工程文件,我抽时间给你调试下

楼主:
这样来写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TOUCH: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PAINT:

        break;
       /* 在这里执行定时更新任务 */
        case WM_TIMER:
            PROGBAR_SetValue(ahProgbar[0],OSCPUUsage);
            PROGBAR_SetText(ahProgbar[0],buf);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INT32U ulStartTime,ulEendTime
    GUI_Init();
    /* 设置桌面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 Enable use of memory devices for desktop windows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HBKWIN,WM_INIT_DIALOG);
    ulStartTime = GUI_GetTime();
    while(1)
    {
        ulEendTime = GUI_GetTime();
        /* 大约100ms执行一次 */
        if(( ulEendTime- ulStartTime)>100)
        {
            g_Time = Time_GetCalendarTime();
           /* 向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发送消息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HBKWIN,WM_TIMER);
            ulStartTime = GUI_GetTime();
        }
        GUI_Delay(2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使用的都是ucgui. 但是emWIN5.12的的触摸屏还是没有移植成功. emWin5.12和ucgui 3.90的移植方法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用emWin5.12版本的请交流一下.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emWin我没有用过啊, 请教下,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LPC1788的吗

网友(2013-03-03):
在EDIT中实时显示数据,是在WM_TIMER中吗?我的也出现了那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EDIT中实时显示数据,是在WM_TIMER中吗?我的也出现了那种问题

都有可以的,或者直接在任务里面调用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AUDIO,GUI_ID_EDIT0),g_AdcValue[0] );
定时更新都可以的。

网友:
emwin绘制graph或者按钮时,会闪屏,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win绘制graph或者按钮时,会闪屏,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把动态内存设置的大一点,graph控件的界面设置的小一点,速度不要太快,效果回好一点

网友:
没事。。要谢谢你啊。。。现在我改用EDIT控件了。是想用EDIT来实时的显示动态数据。。不过还是不知道怎么做。。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JIEMIAN.h"
#include "MAINJIEMIAN.h"
PARAM  DATA;
unsigned int input[10]={0,0,0,0,0,0,0,0,0,0};     //将输入的数字承储进入该数组
unsigned int password[]={3,3,3,3,3,3,3,3,3,3}; //设定密码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j,k;
unsigned int flag=1; //设置标志位
WM_MESSAGE pMsg1;
WM_HWIN hWin2;   //下面MAINTASK函数中用到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4[]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实时显示界面",0,                0,  0,  320,240,FRAMEWIN_CF_MOVEABLE,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0,     62, 166,58, 2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密度",      GUI_ID_TEXT0,     1,  166,61, 3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返回",    GUI_ID_BUTTON0,   160,166,135,4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1,     62, 104,58, 2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车型",   GUI_ID_TEXT1,     1,  104,61, 3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2,     62, 104,58, 2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速度",     GUI_ID_TEXT2,     1,  104,61, 3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3,     241,43, 58, 2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9,     62, 43, 58, 2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车流量",GUI_ID_TEXT3,     163,40, 72, 3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实时显示监测",  GUI_ID_TEXT9,     0, 0, 160,3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车速",    GUI_ID_TEXT5,     1,  40, 65, 3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实时监测界面资源表的初始化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4(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GUI_LIGHTYELLOW);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25);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HZ_GUI_21);
    //
    //GUI_ID_EDIT0
    //
    //EDI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BUTTON_CI_UNPRESSED,GUI_GREEN);
    //
    //GUI_ID_TEXT0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HZ_GUI_21);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BUTTON0
    //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BUTTON_CI_UNPRESSED,GUI_LIGHTBLUE);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HZ_GUI_21);
    //
    //GUI_ID_EDIT0
    //
    EDI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BUTTON_CI_UNPRESSED,GUI_GREEN);
    //
    //GUI_ID_TEXT1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HZ_GUI_21);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EDIT2
    //
    //EDI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BUTTON_CI_UNPRESSED,GUI_GREEN);
    //
    //GUI_ID_TEXT2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HZ_GUI_21);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EDIT3
    //
    //EDI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BUTTON_CI_UNPRESSED,GUI_GREEN);
    //
    //GUI_ID_EDIT0
    //
    EDI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9),BUTTON_CI_UNPRESSED,GUI_GREEN);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9),0,0,65536,2,0);//设置编辑框的十进制模式
    //EDIT_SetHexMode(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2), 0x1234, 0, 0xffffff);
    //
    //GUI_ID_TEXT3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HZ_GUI_21);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TEXT0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9),&GUI_FontHZ_GUI_21);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9),GUI_LIGHTBLUE);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9),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TEXT0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FontHZ_GUI_21);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实时监测界面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4(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4(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仅仅释放时才有反应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
                          FRAMEWIN_Delete(hWin);      //删除界面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_cbCallback1,0,0,0);//创建一个对话框(即返回主界面)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RED);      /* 自动更新桌面窗口*/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2,GUI_ID_EDIT9),i++);//用来实时显示动态数据
       GUI_Exec();
    }
}

我首先定义一个hWin2对话框的句柄。然后创建一个FRAME,最后在while循环里面来进行实时数据的更新。。但是发现没用。。唉,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的是创建的一个FRAME,如果也是用WM_TIMER下刷新的话,WM_SendMessageNoPara(WM_HBKWIN,WM_TIMER); // 这个是往桌面窗口发送定时消息。应该没用吧?因为是给窗口发送定时跟新,如果是FRAME呢?在WM_TIMER下怎么实现实时在EDIT下跟新数据呢?

网友:
在FRAME(有资源表的那种)中创建的一个EDIT控件,然后需要EDIT控件实时的更新数据。。怎么做呢?或者说有木有办法可以直接在FRAME中显示出来动态数据呢?像GUI_DispD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FRAME(有资源表的那种)中创建的一个EDIT控件,然后需要EDIT控件实时的更新数据。。怎么做呢?或者说有木有办法可以直接在FRAME中显示出来动态数据呢?像GUI_DispDec()

看这个里面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

基于uCOS-II +ucGUI的超级DEMO
官方也有一个在控件上面计数的例子,你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里面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

网友:
谢谢哈。。。。我又来了。。希望楼主不要厌烦哈
UCGUI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实时画图函数放在WM_PAINT下,刷新的更新曲线刷新的很慢很慢(要等很久),而且显示的曲线还不正常。。曲线显示在FRAME中。。后来在该贴中看到了用WM_TIMER下刷新曲线。。完全没半点现象。。。。需要怎么办才能将曲线实时的显示在FRAME上呢?

下面是WM_TIMER下的源码
case ID_MESSAGE:   //这个是在背景窗口的回调函数
        hWinMESSAGE=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Config,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Config), &_cbCallbackConfig,0, 0,0 );
        hWinMessageFlag=1;
        break;

//这是在while(1)循环的代码
     if(hWinMessageFlag==1)
           {
                ulEendTime = GUI_GetTime(); //得到运行到该语句的时间
                /* 大约100ms执行一次 */
                if(( ulEendTime- ulStartTime)>100)
                    {
                        //g_Time = Time_GetCalendarTime();
                       /* 向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发送消息 */
                        WM_SendMessageNoPara(hWinMESSAGE,WM_TIMER);//定时发送触发
                        ulStartTime = GUI_GetTime(); //得到运行到该语句的时间
                    }
           }
//这是FRAME的回调函数的WM_TIMER
        case WM_TIMER:       //定时
              GUIDEMO_Graph();//绘图函数
            break;

从道理上讲应该没错啊。。。但是在FRAME上无半点反应

还有一个是使用WM_PAINT下实时更新曲线的
在FRAME下的WM_PAINT
        case WM_PAINT:       //重绘机制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DEMO_Graph();//绘图函数
            break;

这个的现象是刷新的很慢很慢(要等很长时间),而且还刷新完后曲线不动,且显示的完全不正常。。。应该怎么办呢?楼主好人。。

网友:
ucgui listbox 如何添加图标

网友:
我要做的是在UCGUI中一个对话框中按下一个外部按键,弹出另一个对话框,我在WM_key;下case GUI_KEY_ENTER;下 创建非阻塞对话框

    hWinDlg=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test_cbCallback, 0, 0, 0);
                    WM_MakeModal(hWinDlg);
     测试结果是可以弹出,但是瞬间关闭,返回原来的对话框,求一个解决思路!!!

网友(2013-06-05):
硬汉哥,我用的是Mini2440的板子,然后操作系统是UCOS-II的,为什么移植了uc-gui后屏幕不亮了,什么反应都没有呢?我把项目给你帮我看看啊、、、谢谢啊、 uc-gui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我用的是Mini2440的板子,然后操作系统是UCOS-II的,为什么移植了uc-gui后屏幕不亮了,什么反应都没有呢?我把项目给你帮我看看啊、、、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2440我不会使用,要是STM32的话可以帮你

网友:
我碰到一个怪异的问题。

一个行列式键盘  ucgui

发送消息  GUI_StoreKeyMsg( KEY_VALUE_S16 , 1 );

然后窗口里面接收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printf("key = %d\\n", GUI_GetKey() );

无论是printf还是断点观察。。响应8次过后均无反应。。

无论加大堆栈  gui分配的堆等等等等  现象依旧。。。求救。。。

用的是keil4.70 自带的e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第二幅图给错了,我要做的是下面这种效果:就像电脑屏幕上写Word一样,从左写到右。

没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现在这个软件取出来的字模,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是这样的  ,我要的是图3那样的显示效果,不好意思,上次因为网速问题未传成功!在此先谢谢斑竹!

网友:
你的意思是正常显示汉字,对吧,可能是你设置的字体有点大,这个字体生成工具
大于16号的字体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  是的,现在已经找到这种效果的,但是是跟版主说的一样,大于16的字体显示出来有问题,显示不完整!!不知道版主有没有好一点的软件介绍??

amobbs上面有的,不记得在哪里下载的了,明天给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呼唤版主,人呢,说好的给我找呢!!!版主顺便问个问题吧:   我现在只有1一个飞梭,没有任何按键,我的对话框有OK、Cancel 两个按钮,三个编辑框EDIT的,各个控件(按钮和编辑框EDIT控件)的聚焦切换可以通过飞梭左右旋转来发送GUI_SendKeyMsg(GUI_K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amp;toread=1#tpc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可以帮忙看一下我的问题吗?谢谢

按键消息这块,一直还没有研究过,有点帮不到你了。

楼主(2014-03-03):
把这个帖子又重新的整理出来了,记录一些常见的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
还是有点问题。。。。。
刚刚开始弄,移植好了5.22stemwin,做alpha实验,发现这个样子。。。。
请问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st5.22
貌似没有GUIDRV_Template.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5.22
貌似没有GUIDRV_Template.c了,

有,我们一直在用。这个文件必须得有,因为emWin无法实现市场上面所有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有点问题。。。。。
刚刚开始弄,移植好了5.22stemwin,做alpha实验,发现这个样子。。。。
请问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专门发个帖子,顺便搞个清晰点的截图

网友:
L791XBM[D`4T}6)[(R`G298.jpg 3FSQ55DK{I(~F}I3G4[YA74.jpg 版主,确实没有,GUIDRV_Template.c,这些都是才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主,确实没有,GUIDRV_Template.c,这些都是才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
我看了下,还真是没有,你可以从MDK安装目录里面获取,那个里面有这个文件。比如MDK4.73

网友:
恩,可是获取了,也不用啊,新版本的不用这个c了,今天看来要花点时间看看怎么实现它支持的驱动芯片以外的芯片了

网友:
STemwin5.20中写到了下面几种驱动:
1. Run-time configurable drivers
2.Compile-time configurable driver
3.Available,But not yet migrated drivers
4.Special purpose drivers :GUIDRV_Template
也有提到GUIDRV_Template
顺便说下,运行时可配置驱动会占用flash的空间,是不是不如编译时可配置的驱动好?编译时可配置的驱动至少不会占用flash,而且我不会随便的去更换显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

现在MDK4.73里面就是最新的5.22d

网友:
恩,我一直用iar,嘿嘿,习惯了iar
奇怪的是st的5.22版本带这个文件GUIDRV_Template.c
可是segger官方下载的就没有,不知道为什么,难道这个.c需要的话要自己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恩,我一直用iar,嘿嘿,习惯了iar
奇怪的是st的5.22版本带这个文件GUIDRV_Template.c
可是segger官方下载的就没有,不知道为什么,难道这个.c需要的话要自己写么?

网友:
SEGGER官网的只是评估版

网友:
哦,这样子,谢谢版主哈

网友(2014-04-04):
版主,请教个emwin对话框切换的问题。
就是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按下ESC键从对话框一跳到对话框二,但现在跳到对话框二后就死机,版主请问对话框切换程序要怎么写,以下是我的代码,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对话框切换,非常感谢。
void MainTask(void) {//主函数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创建对话框一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对话框一的回调函数
  int i;
  int NCode, Id;
  WM_HWIN hDlg, hItem;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RADIO0);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pLabel); i++) {
        RADIO_SetText(hItem, _apLabel, i);
      }
      _SetFont(hDl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WM_DeleteWindow(hDlg);

             ExecSetup();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Value has changed */
        _SetFont(hDlg);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React only if released */
        if (Id == GUI_ID_OK) {            /* OK Button */
          GUI_EndDialog(hDlg, 0);
        }
        if (Id == GUI_ID_CANCEL) {        /* Cancel Button */
          GUI_EndDialog(hDlg, 1);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void ExecSetup(void)//建立对话框二
{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对话框二回调函数
  WM_HWIN hDlg;
  WM_HWIN hItem;
  int     Sel;
  int     NCode;
  int     Id;

  GUI_PID_STATE * pState;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EDIT0);
      EDIT_SetDecMode(hItem, 30,   0, 999, 0, 0);    // Select decimal mode
      WM_DisableWindow(hItem);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Dlg, 0);
          break;
      }
      break;
    case WM_TOUCH_CHILD: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switch (Id) {
        case GUI_ID_TEXT0:
        case GUI_ID_TEXT1:
        case GUI_ID_TEXT2:
          pState = (GUI_PID_STATE *)((WM_MESSAGE *)pMsg->Data.p)->Data.p;
          if (pState) {
            if (pState-&gtressed) {
              WM_HWIN hRadio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RADIO0);
              RADIO_SetValue(hRadio, Id - GUI_ID_TEXT0);    // Use the text beside the radio button to
                                                            // set the value of the radio button
            }
          }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React only if released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GUI_EndDialog(hDlg,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RADIO0);
          Sel   = RADIO_GetValue(hIte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EDIT0);
          WM_SetEnableState(hItem, Sel == 2);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版主,请教个emwin对话框切换的问题。
就是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按下ESC键从对话框一跳到对话框二,但现在跳到对话框二后就死机,版主请问对话框切换程序要怎么写,以下是我的代码,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对话框切换,非常感谢。
void MainTask(void) {//主函数
GUI_Init ..

可以新建立一个帖子讨论

网友(2014-06-16):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15-01-01):
Listbox项目不知道为什么删除不干净?使用for循环调用deletel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