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該如何設置FSMC的 Wait 腳使能

楼主(2012-11-18):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
該如何設置FSMC的 Wait 腳使能
我的外設需透過將STM32FZET6的Wait腳拉低將讀寫時序拉寬
但我怎麼設置  Wait腳都沒有任何反應
求版上先進相助   感激不盡
知道越多才明白自己懂的少得可憐

网友:
1、wait 的GPIO设置为复用功能;
2、初始化fsmc时,有个wait的参数需要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wait 的GPIO设置为复用功能;
2、初始化fsmc时,有个wait的参数需要enable

如果外部持續不Lo狀態給 FSMC,CPU該如何處理?
早其的 cpu會持續等待,程序停止運\行,不知道stm32會不會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