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CL7660  发出吱吱的响声

楼主(2012-11-24):
我焊接了四块板子,发现这个地方(CAP+和CAP-之间)用非极性的电容的时候,7660发出微弱的吱吱响声。
后来我用极性电容(胆电容和固态电容都尝试了一下),就没有吱吱的响声了。

网友:
0805 0603 此类叠层电容在音频范围内(比如10K内)振荡时,会振动发出轻微的高频噪音(听觉敏感的人会感觉到)。换10uF电解电容或钽电容是可以解决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5 0603 此类叠层在音频范围内(比如10K内)振荡时,会振动发出高频噪音。换10uF电解电容或钽电容是可以解决改问题。

明白了 谢谢版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也会啸叫,建议贴C107,改变振荡频率

谢谢提示,回头我把这个也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