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x018-USB Mass Storage例程 枚举不成功

楼主(2012-11-26):
我在调试Ex018-USB Mass Storage例程(SD卡和NAND模拟U盘),在电脑上枚举不出来,在电脑上也格式化失败。后来发现NAND_DispBadBlockInfo()此函数打印出nand flash 好块的数量只有38块,低于100块,求教这是什么原因了?开发板上个月刚买的安富莱_STM32开发板(V2标准版)。本人急需将nand flash移植到Fatfs上面。

网友:
所谓的坏块也就是在每个page的特定位置做了写了一个软件标识而已。如果调试程序时出错,可能导致错误的设置了坏块标志。
你可以修改下例程,清除所有的坏块标志,然后通过对每个块进行写-读-校验的方式来重新设置坏块标记。

楼主:
uint8_t ucFlag = 0xFF;
    uint8_t ucRFlag0 = 0;
    uint8_t ucRFlag1 = 0;
    uint8_t ret0;
    uint8_t ret1;

                     for (i = 0; i < NAND_BLOCK_COUNT; i++)
    {
        ret0 = FSMC_NAND_WriteSpare(&ucFlag, i * NAND_BLOCK_SIZE, BI_OFFSET, 1);
        FSMC_NAND_ReadSpare(&ucRFlag0, i * NAND_BLOCK_SIZE, BI_OFFSET, 1);
        if (ucRFlag0 != 0xFF)
        {
            printf("");
        }
        ret1 = FSMC_NAND_WriteSpare(&ucFlag, i * NAND_BLOCK_SIZE + 1, BI_OFFSET, 1);
        FSMC_NAND_ReadSpare(&ucRFlag1, i * NAND_BLOCK_SIZE, BI_OFFSET, 1);
         if (ucRFlag1 != 0xFF)
        {
            printf("");
        }

        if(ret0|ret1)
        {
            break;
        }
    }
我试着将所有坏块标记都改好块0xFF,FSMC_NAND_WriteSpare写进去0xFF,FSMC_NAND_ReadSpare读出来还是0?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
那你检查一下NAND FLASH 的ID能否正确读出,排除下硬件问题。

楼主:
id能读得出来

网友:
可能你没有事先擦除。写之前必须先擦除再写。  写所有的存储位只能由1修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