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出厂预装程序中烧写到NorFlash的文件

楼主(2012-11-28):
您好 请问下  armfly\05.出厂预装的程序\烧写到NorFlash的文件中NorFlash.hex   NORFLASH.BIN文件是怎么制作的?

============ NORFLASH.BIN 格式 (V2和V3板子相同) ===========

【0000 0000】  内容:FM收音机程序(被复制到CPU内部RAM运行)
【0000 4000】  内容:步进电机测试程序(被复制到CPU内部RAM运行)
【0000 8000】  内容:MP3播放程序(被复制到CPU内部RAM运行), 用于V3开发板
【0001 0000】  内容:I2S录音和回放程序(被复制到CPU内部RAM运行),用于V3开发板

后面的区域用于图片、声音等文件数据。

网友:
帮顶,这个我也不太清除啊,应该有专门的软件做合并

网友:
光盘上有合成 bin 文件的脚本(也就是bat批处理文件)

合成前,先编译获得每个应用程序的hex文件复制到bat文件夹下。然后执行一下 MakeNor.bat 即可。
这个bat 文件的内容如下:

echo off
REM NorFlash 0x6400 0000
REM NorFlash-org.bin    --- 原始文件,         地址: 0x6400 0000
REM Ex015-FM收音机.hex  --- FM收音机演示程序, 地址: 0x6400 0000
REM Ex202-步进电机.hex  --- 步进电机演示程序, 地址: 0x6400 4000
REM Ex200-MP3解码.hex   --- MP3播放器演示程序,地址: 0x6400 8000
REM Ex021-I2S录音.hex   --- I2S录音演示程序,  地址: 0x6401 0000

REM 先将HEX文件转为BIN文件
echo on
hex2bin Ex015-FM收音机.hex
hex2bin Ex021-I2S录音.hex
hex2bin Ex200-MP3解码.hex
hex2bin Ex202-步进电机.hex
LinkBin NorFlash.bin =0x1000000 @0x0 NorFlash-org.bin @0x0 Ex015-FM收音机.bin @0x4000 Ex202-步进电机.bin @0x8000 Ex200-MP3解码.bin @0x10000 Ex021-I2S录音.bin
del Ex015-FM收音机.bin
del Ex021-I2S录音.bin
del Ex200-MP3解码.bin
del Ex202-步进电机.bin
pause

楼主:
图片、声音等文件数据也要做成hex文件?光盘里有把图片转换为hex文件的软件工具吗??

网友:
只要有bin文件就行了。 如果是hex文件,通过 hex2bin.exe 程序转换为bin。

hex2bin.exe 是将 hex 文件(文本文件)转换为 bin(二进制文件)
LinkBin.exe 是将若干个bin文件合成为1个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