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RA8875的7寸液晶屏如何设置成竖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最近刚入手一块7寸液晶屏,示范例程只有横屏显示的,不知道要如何设置成竖屏显示,如果设置成竖屏,是不是要
对程序进行大量的修改?

网友:
修改 bsp_RA8875.c 文件中所有和 X,Y坐标相关的函数。

并且修改40H寄存器      REG[40h] Memory Write Control Register 0 (MWCR0)
选择扫描方向: 11b : 下 -> 上,然后左 -> 右。

        Bit 3-2  绘图模式时的内存写入方向
            00b : 左 -> 右,然后上 -> 下。
            01b : 右 -> 左,然后上 -> 下。
            10b : 上 -> 下,然后左 -> 右。
            11b : 下 -> 上,然后左 -> 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 bsp_RA8875.c 文件中所有和 X,Y坐标相关的函数。

并且修改40H寄存器      REG[40h] Memory Write Control Register 0 (MWCR0)
选择扫描方向: 11b : 下 -> 上,然后左 -> 右。

网友:
如何修改,XY坐标互换吗?

网友:
是的 X Y交换。 改底层和应用层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X Y交换。 改底层和应用层都行。

扫描方式更改之后,显示字符串依然是横着显示,而且直接交换XY好像也不行吧

网友:
所有和X, Y 有关的函数 都需要调整。显示字符串的函数没有用到图形扫描模式,设置扫描方向只和显示图片有关。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使用写像素函数描绘字符的,和扫描方向无关。

建议你沉下心,花半天时间仔细阅读下 bsp_RA8875.c 文件。理解了工作原理,就可以任意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和X, Y 有关的函数 都需要调整。显示字符串的函数没有用到图形扫描模式,设置扫描方向只和显示图片有关。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使用写像素函数描绘字符的,和扫描方向无关。

建议你沉下心,花半天时间仔细阅读下 bsp_RA8875.c 文件。理解了工作原理,就可以任意修改了。

嗯,谢谢

网友:
TFT 控制 IC RA8875 我司菱亚科技一级代理 欢迎垂询呢
QQ2276288049  0755-83474755  黄S

网友:
瑞佑TFT 控制IC,RA8875  /8872  /8870, 适用于医疗设备,工控仪器,各式电子仪表,智能型电表,多功能事务机,税控机,GPS,追踪器,门禁系统,手持查询系统,LCD签名板,教学用品,点唱系统,健身器。

网友:
管理员是否可以把竖屏的改写方法详细说明下,最好出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