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STM32F4学习笔记一(F1和F4的GPIO)

楼主(2012-12-13):
F1和F4的GPIO的结构决定了他们使用上的区别,我先贴出来。
F1的GPIO
F4的GPIO
上面画红线的地方不同,决定了他们使用的区别, 所以F4多了一个GPIOx_OTYPER寄存器
输出类型寄存器
F1的GPIO功能
F4的GPIO
天天向上

楼主:
GPIO有四种工作模式,输入,输出,模拟,复用。
这里主要说一下输出,复用类似。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输出也可以配置弱上拉 弱下来,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暂时没用过。
天天向上

楼主:
F1和F4的模拟输入是高阻抗的,这个我一直没有看出来,有看懂的同学帮忙看看
天天向上

楼主:
===================================================================
  *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
  *           1. Enable the GPIO AHB clock using the following function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x, ENABLE);
  *
  *           2. Configure the GPIO pin(s) using GPIO_Init()
  *              Four possible configuration are available for each pin:
  *                - Input: Floating, Pull-up, Pull-down.
  *                - Output: Push-Pull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                          Open Drain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                  In output mode, the speed is configurable: 2 MHz, 25 MHz,
  *                  50 MHz or 100 MHz.
  *                -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                                      Open Drain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                - Analog: required mode when a pin is to be used as ADC channel
  *                          or DAC output.
  *
  *          3- Peripherals alternate function:
  *              - For ADC and DAC, configure the desired pin in analog mode using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              - For other peripherals (TIM, USART...):
  *                 - Connect the pin to the desired peripherals' Alternate
  *                   Function (AF) using GPIO_PinAFConfig() function
  *                 - Configure the desired pin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using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 Select the type, pull-up/pull-down and output speed via
  *                   GPIO_PuPd, GPIO_OType and GPIO_Speed members
  *                 - Call GPIO_Init() function
  *
  *          4. To get the level of a pin configured in input mode use GPIO_ReadInputDataBit()
  *
  *          5. To set/reset the level of a pin configured in output mode use
  *             GPIO_SetBits()/GPIO_ResetBits()
  *
  *          6. During and just after reset, the alternate functions are not
  *             active and the GPIO pins are configured in input floating mode
  *             (except JTAG pins).
  *
  *          7. The LSE oscillator pins OSC32_IN and OSC32_OUT can be used as
  *             general-purpose (PC14 and PC15, respectively) when the LSE
  *             oscillator is off. The LSE has priority over the GPIO function.
  *
  *          8. The HSE oscillator pins OSC_IN/OSC_OUT can be used as
  *             general-purpose PH0 and PH1, respectively, when the HSE
  *             oscillator is off. The HSE has priority over the GPIO function.
  *
  *  @endverbatim
  *
  ******************************************************************************
天天向上

楼主:
1. 使能GPIO AHB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x, ENABLE);
2. 使用
GPIO_Init()配置GPIO引脚
    (1)
Input: Floating, Pull-up, Pull-down.
    (2)
Output: Push-Pull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Open Drain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输出模式,速度可以配置成
2 MHz, 25 MHz, 50 MHz or 100 MHz.
3. 外设复用功能
             a. 对于ADC和DAC,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b.
Connect the pin to the desired peripherals' Alternate
                  Function (AF) using GPIO_PinAFConfig() function
                - Configure the desired pin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using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Select the type, pull-up/pull-down and output speed via
                  GPIO_PuPd, GPIO_OType and GPIO_Speed members
                - Call GPIO_Init() function
4. 读取引脚的数据使用
GPIO_ReadInputDataBit()
5. 置位和复位,使用
GPIO_SetBits()/GPIO_ResetBits();
6. 除了JATG引脚,系统复位以后,默认的引脚状态是input floating mode
7. LSE的晶振引脚可以作为通用IO使用,但作为晶振引脚的优先级高于作为普通IO

8. HSE的晶振引脚可以作为通用IO使用,但作为晶振引脚的优先级高于作为普通IO
天天向上

网友(2013-06-17):
我想说,楼主的水平真的好高哦, 我什么时候能有你这个水平啊

网友(2013-07-25):
顶,支持个~~~~~
学无止境。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A:

1. 使能GPIO AHB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x, ENABLE);
2. 使用
GPIO_Init()配置GPIO引脚
    (1)
Input: Floating, Pull-up, Pull-down.
    (2)
Output: Push-Pull (Pull-up, Pull-down or no Pull)
.......
楼主,不知道你测试过F407的IO管脚的输出速度吗?我的怎么都不到1MHz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测试过F407的IO管脚的输出速度吗?我的怎么都不到1MHz啊

应该是哪里配置或者测试有问题吧,这个是我以前测试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