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TC电池耗电快

楼主(2012-12-21):
请问一下,RTC纽扣电池在断电后电流达到20mA,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VBAT 引脚是不是接到了3.3V ?

楼主:
这是rtc部分的电路图,程序内部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 引脚是不是接到了3.3V ?

上面是电路图,程序内部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你检查下 C222 是否存在漏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 C222 是否存在漏电问题。
不存在,我把那电容焊掉,再测电流还20多mA。stm32单片机里面的电池供电和vdd供电的转换开关要软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