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jlink烧写nor flash总是失败

楼主(2012-12-24):
总是提示programming failed @ address 0x64343EA0(item ver ification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软件换了版本安装没用,速率也调了的。弄了几天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以前还烧写得蛮好的。。stm32 可以烧写。

网友:
你在STM32内部烧写出厂的程序之后,再用JLINK试试能否烧写N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STM32内部烧写出厂的程序之后,再用JLINK试试能否烧写NOR

网友:
还是不行,我用jlink把程序下载到stm32内部flash,然后再用jlink下载nor flash也是不行,还是出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了..有没有别的方法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2-12-26):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