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触摸屏的例子

楼主(2012-12-25):
我看了下,好像触摸屏的例子就是触摸屏校准,能不能提供下触摸屏按键的例子,比如在屏上点击一个按键,让LED灯亮或GPIO有输出等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345&ds=1

你看下例子就知道了。
界面显示“校准” “背光” “”清屏“ 三个图标

当你点击图标时,就会执行对应的功能。
你改写点击图标后的执行代码为驱动LED点亮即可。